求助!!MWC2.2 mega 2560 怎么启用AK8975?

楼主(2013-12-31):
mwc mega 2560高配版,集成HMC5883电子罗盘,结果不小心把罗盘上的两个电容给弄掉了,懒得去修就买了个AK8975外置电子罗盘模块。

接到飞控板上的I2C 3.3v上,然后在mwc 2.2中config里面定义AK8975:

然后编译出现这个错误:

各位大神,请问是不是还得配置AK8975的寄存器什么的啊?编程基础太差,看不懂,求大腿帮助!

网友:
这新兵懂得太多,i无地自容了

网友A:
看错误报告是Device_Mag_getADC()函数定义了2次,怀疑你设置的板子类型已经多定义了一次这个函数。
你试试注释你以前的定义,然后分别定义每个传感器

具体思路就是
/***************************    Combined IMU Boards    ********************************/
这个下面的定义全都注解

然后分别设置
/***************************    independent sensors    ********************************/
这个下面的每个传感器,比如6050,5661,以及你的8975这类。

这样编译应该能过,但是最终能不能用不能确定~~

网友:
技术贴要顶
ls说的有道理 (俺也不懂 哇哈哈)
lz弄好了吗

网友:
这个新兵确实n
发的第一个帖子 就这么有技术含量

网友:
我被惊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误报告是Device_Mag_getADC()函数定义了2次,怀疑你设置的板子类型已经多定义了一次这个函数。
你试 ...

把 Combined IMU Boards里面的//#define DESQUARED6DOFV4    // DEsquared V4 with MPU6050注释掉了:
然后开启了
#define MPU6050       //combo + ACC
#define MS561101BA
#define AK8975

编译烧录都没问题,就是到GUI后转动罗盘没反应,应该是没发挥作用。
是不是要在sensors里面设置传感器参数什么的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 Combined IMU Boards里面的//#define DESQUARED6DOFV4    // DEsquared V4 with MPU6050注释掉了:
然 ...

应该是不用设置,只是罗盘没反应?加速度计和气压计呢?

检查下线吧,另外我不熟悉硬件,掉了的2个电容你确定没其他作用?

把你的飞控板发个图片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用设置,只是罗盘没反应?加速度计和气压计呢?

检查下线吧,另外我不熟悉硬件,掉了的2个电 ...

加速度计和气压计都正常,难道板载的HMC5883会影响外置的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用设置,只是罗盘没反应?加速度计和气压计呢?

检查下线吧,另外我不熟悉硬件,掉了的2个电 ...

就画圈圈那儿被我拧螺丝的时候碰掉两个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画圈圈那儿被我拧螺丝的时候碰掉两个电容

这两个电容不一定是管5883的哦,你咨询下卖家看看,软件这样设置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电容不一定是管5883的哦,你咨询下卖家看看,软件这样设置应该是没问题的

这就是卖家给我说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 Combined IMU Boards里面的//#define DESQUARED6DOFV4    // DEsquared V4 with MPU6050注释掉了:
然 ...

罗盘要校准之后,才能正常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盘要校准之后,才能正常转动。

哦,对哦,有没有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要校准之后,才能正常转动。

哈哈 弄好了,就像你说的,单独定义那几个传感器,之前我的接线没对,以为把i2c对应那四针接板子上就可以了,问了卖家才知道不对!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哈哈 弄好了,就像你说的,单独定义那几个传感器,之前我的接线没对,以为把i2c对应那四针接板子上就可以 ...

像这样接就对了

网友:
觉得3楼说的有理

网友:
技术贴,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