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推顺滑程度提问

楼主(2013-12-31):
看了以前的帖子,要想减少金鱼尾几率,尾巴必须顺滑,而且在运转过程中也要顺滑,前几天卸掉大桨,尾桨,启动马达,用手推拉尾推,发现力量还真不小,越往两侧阻力越大,也知道尾舵机的负荷真不小。

网友:
听大侠说去掉桨夹上下自己会动就行

网友:
没舵机拉的情况下,由于离心力的问题尾桨夹会自动回中。光克服离心力舵机就要出力不少,在有些机械阻塞对尾舵机就压力更大了。所以顺滑是必须的。

网友:
但是,顺滑的确实很少
由于铜套的精度,已经灰尘的侵入,颗粒稍微大一点,磨损就更大!

网友:
2侧力大和顺滑没有很大关系,加平衡锤可以解决!

网友:
尾桨平衡锤?有图没让俺开开眼?好奇啊……

楼主:
平衡锤应该是新亚拓尾桨夹有的吧

网友:
想要人为产生金鱼尾的话,只要把尾桨夹的螺丝拧松一点马上就可以产生,尾巴严重卡涩,后果就是严重金鱼尾。
顺滑的另一个关键件就是那个滑套。一般要顺滑我只用亚拓的。

网友A:
450尾桨夹加工精度和材料重量都对尾巴顺滑影响很大,现在多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就是X3的尾桨夹座组,只要把450的蟹爪塑料连杆反装就可完美兼容,精度和顺滑强了不是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尾桨夹加工精度和材料重量都对尾巴顺滑影响很大,现在多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就是X3的尾桨夹座组,只要 ...

无不良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不良反应?

没,好用。

网友:
也有相同的问题

网友:
x3尾桨夹轻一点,离心效应应该会小。任何尾桨夹都应自己加上离心锤,抵消不良效应(亚拓尾桨夹的离心锤就是摆设)

网友:
在尾桨螺丝孔处用螺母配重,螺母个数要自己尝试。这个是冰人的推力尾桨夹,1-2个螺母比较合适。原来亚拓的我一边用了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