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科600毫瓦图传如何接AAT问题

楼主(2013-12-31):
图传发射是这个样子,出线只有电源线和视频输入的线,没有音频输入线,哪位知道如何为AAT接线吗

网友:
额~~这货自己好像带音频所以貌似就不能接了

网友:
可以的,我改了,已经用上了。把麦克和另两个元件拆了。

网友:
直接从电路上找MIC的位置,直接断开,并引出一根线与AAT相接,如果该电路的电平不对的话,请直接找修电视机师傅好了!

网友:
现在AAT已经升级了,通过视频和音频双通道传输数据,视频通道效果更好,所以没有音频也无所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