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诡异很诡异的问题,关于B6的并冲板

楼主(2013-12-31):
太蹊跷了,用并冲板可以冲旧电池,但是换上完全一样品牌型号的新电池,冲的时候就显示connection break,无法充电,我还以为买的新电池坏了,还骂商家没良心卖假货,后来发现直接把新电池插到B6上可以充,但是一插并冲板就是不行,但是并冲板就是可以冲旧电池,用好几对新旧电池测试过了,就是这么奇怪,不知什么道理,难道并冲板还有什么神奇的记忆功能,求解

网友A:
我用并充板总是会有一组电池只能冲到4.0,后来就放弃了,一个一个冲,费时间但是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并充板总是会有一组电池只能冲到4.0,后来就放弃了,一个一个冲,费时间但是稳定

并冲板里面有没有处理电路啊,是不是就是把线都并联在一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并冲板里面有没有处理电路啊,是不是就是把线都并联在一起啊

并充板横着那一排两组或者三组电池是串联的,就是3S组成6S冲,上下的是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充板横着那一排两组或者三组电池是串联的,就是3S组成6S冲,上下的是并联的

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我也想学

网友C:
有照片吗?因为先要搞清楚到底是并充还是串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照片吗?因为先要搞清楚到底是并充还是串充

单个插在并冲板上冲的,新电池不能冲,显示connection break,旧电池就可以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单个插在并冲板上冲的,新电池不能冲,显示connection break,旧电池就可以冲
有照片吗?因为先要搞清楚到底是并充还是串充
你还是没回答楼上提出的问题
给你的并充板拍张照片发上来,让楼上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单个插在并冲板上冲的,新电池不能冲,显示connection break,旧电池就可以冲

就是这种并冲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还是没回答楼上提出的问题
给你的并充板拍张照片发上来,让楼上给你看看

多谢提醒,对这玩意还真不熟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并冲板

把并冲板上的T插正极端的铜片用手钳子向外侧撇一点(0.5毫米就可以了别太多了)在接电池试试。

网友F:
新电池的并充插头有问题

网友G:
并充板上T插簧片是否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并冲板上的T插正极端的铜片用手钳子向外侧撇一点(0.5毫米就可以了别太多了)在接电池试试。

多谢提醒,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并冲板上的T插正极端的铜片用手钳子向外侧撇一点(0.5毫米就可以了别太多了)在接电池试试。

试了试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并充板上T插簧片是否松了?

不松,我掰出来一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电池的并充插头有问题

不应该啊,直接插B6就能充电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松,我掰出来一点了

在撇一点, 有万用表吗?插一块电池在并充板的第一个T插上,用万用表量其他T插的任意一个看看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就把第一个T插在撇一点,如果有电压就把电池换第二个T插用万用表在量其他的T插看有没有电压,以此类推测量6个T插是否接触良好。(用你不冲电的新电池测试)注意是撇T插正极的铜片向外侧。还有就是并充板和B6连接的T插接触是否良好。保险丝也要检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个插在并冲板上冲的,新电池不能冲,显示connection break,旧电池就可以冲

还是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很多并充板质量不可靠,我买的并充板后来都重新焊过。

你的问题估计也是连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撇一点, 有万用表吗?插一块电池在并充板的第一个T插上,用万用表量其他T插的任意一个看看有没有电压, ...

谢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很多并充板质量不可靠,我买的并充板后来都重新焊过。

你的问题估计也是连接问 ...

多谢哦

网友H:
先用万用表测下并充板电压吧。。看看并充板正负极有没有电压。再量下平衡头电压有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用万用表测下并充板电压吧。。看看并充板正负极有没有电压。再量下平衡头电压有没。

万用表显示都正常的

网友H:
怕是平衡线问题了。。。。你要测插充电器那端的1234接口之间是不是都有电压,不然就把电池平衡头直接插充电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怕是平衡线问题了。。。。你要测插充电器那端的1234接口之间是不是都有电压,不然就把电池平衡头直接插充电 ...

平衡头电压都是正常的,不知道咋回事,旧电池可以冲,新电池就是不行

网友:
换充电器,哈

网友:
接触问题

楼主:
好像T插不太行

网友:
换XT60去,T插我都不用了,10AWG的话,XT60都觉得小,现在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