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油门量和螺旋桨拉力之间的关系曲线

楼主(2013-12-31):
我想知道螺旋桨拉力和油门量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是线性关系还是抛物线关系呢?
用的是好盈铂金30A的,没有刷固件。
先谢谢了。

网友A:
只能看测试图,一般常见的都是接近对数或指数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看测试图,一般常见的都是接近对数或指数关系吧。

哪里能找到测试图呢?
如果拉力和油门量不是线性关系,我想把它线性化。

网友A:
自己测试试,打一点油门量,记一下拉力。再打一点,再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测试试,打一点油门量,记一下拉力。再打一点,再记下。

没有设备啊,不然我就搞了。

网友:
不可能是线性吧,不然飞机就简单了,估计都要实际测试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