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十字盘后限位杆~b牌太贵舍不得买~~diy一支吧!

楼主(2013-12-31):
十字盘的后限位杆设计应该是mh第一家出产~可惜没单卖的,后来国内b牌出了十字盘也有单卖球头跟后限位杆球头~球头有点小贵不过精度比一个一元不到的是好太多了,但是后球头杆就太贵了,之前因为折腾多浆买了三个便宜的十字盘改装,可惜它没后球头杆的,另外买b牌的又觉的太浪费(价格跟十字盘差不多)。
当时也折腾过了~没想到方法,一直到昨晚上画十字盘时考虑用后限位,限位杆是直径1.5的,考虑到十字盘跟限位板的距离还有打印时的尺寸限制,先用3d图装测试空閰跟尺寸,必需把球头跟后杆结合才放的进去,突然想用毛细管~外1.5内1,先在里面攻丝1.2,把原来后球头孔铣成1.5,球头点胶锁入毛细管后,再插入后球头孔点502。

先用便宜的十字盘作测试,以下看图

量下上下厚度有2MM~扩成1.5强度应该还行

这张是b牌的后球头杆

网友A:
厉害,这种感觉就像点石成金,毛细管是怎么在十字盘后面固定住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这种感觉就像点石成金,毛细管是怎么在十字盘后面固定住的啊?

上点502

网友:
这个得工具齐全,要不还得买工具

网友:
全国最全的电动直升机交流群 162952385,全国最全的室内机(黑丝,KT机,小电直等等)交流群241495858,信不信由你。反正哥是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点502

上轴承胶。。。502对金属没用。。

网友B:
可以买针头做  针头20号就是外径2mm  精度很高 质量很好 材料也不会锈蚀  最主要 这玩意便宜

网友C:
卤煮的动手能力强啊!
顺便问一下,B牌的十字盘轴承怎么换啊?我的十字盘虚位不是一般的大了。。。

网友:
小电钻还是挺精致的,不过从来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针头做  针头20号就是外径2mm  精度很高 质量很好 材料也不会锈蚀  最主要 这玩意便宜

谢谢,请问20号针头的柄直径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卤煮的动手能力强啊!
顺便问一下,B牌的十字盘轴承怎么换啊?我的十字盘虚位不是一般的大了。。。

我手上没b牌的十字,不过你看看它的轴承是上入还是下入的,先用火烤一下~找一个圆柱体~直径超过6mm的从反方向顶出来

网友D:
呵呵,这个球头柄有点太长了,球头会过于向前,那样升降舵拉杆就要往前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这个球头柄有点太长了,球头会过于向前,那样升降舵拉杆就要往前弯了

呵呵~那张是还没有固定的,当然可以往后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那张是还没有固定的,当然可以往后移。

哦,B 牌的十字盘尺寸不行,后面的升降链接结构不够长,导致升降球头位置靠前了,拉杆一扣上去就向主轴方向弯了

话说你的钻头不错哦,这种柄挺好的,在哪搞的?或者给个关键词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B 牌的十字盘尺寸不行,后面的升降链接结构不够长,导致升降球头位置靠前了,拉杆一扣上去就向主轴方 ...

b牌我没用过,这个小改装只是先用便宜的十字盘作测试,主要是安装在3d打印的十字盘上面。

这种钻头是3.175直径,是电路板pcb钻孔用的

网友:
以前不懂 看贴总是不回, 一直没提升等级和增加经验  现在我明白了 反正回贴可以升级 也可以赚经验 而升级又需要经验 我就把这句话复制下来 遇贴就回

网友:
先帮 顶 再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