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R6303sb接收机设置失控保护

楼主(2013-12-31):
我手上是futaba 14SG遥控器,想给FUTABA R6303sb接收机设置失控保护。请问哪位知道如何设置?TM8是高频头啊?

网友A:
进入linkage menu-->fail safe菜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linkage menu-->fail safe菜单设置

但是我把控关了之后,接收机不执行我设置的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把控关了之后,接收机不执行我设置的值

lnk双击.右侧的fail里面,把油门的hold改成fs,然后油门拉杆拉到最低.光标移到右侧的0%上.按住RTN,一秒后变成-100%。

试的话是直接拔接收机线,不是关控。看电机会不会停转。

以上内容今天刚刚在群里学习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nk双击.右侧的fail里面,把油门的hold改成fs,然后油门拉杆拉到最低.光标移到右侧的0%上.按住RTN,一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