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个小四轴JD385,爽的飞起!

楼主(2013-12-31):
现在遇到个问题,接电后,小四轴上面两个信号灯连闪不止,给油也不转,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通道反了或者调参没有做好

网友B:
原厂控要油门推到头再拉到底解锁

网友C:
先看说明书吧,里面不仅有解锁,也有矫正,空翻的说明

网友D:
接通电源后要放地面,不能拿手上,有一点动陀螺仪就不能稳定。

楼主:
感谢楼上诸位!
事情解决了。
原来是拿错了电池,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