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帖

楼主(2013-12-31):
老魔多数推荐我飞塞斯纳,于是上网查塞斯纳,但是网上这塞斯纳的机型太多,大小,材质等都不一样,我应该选哪样的机型呢??(就说塞斯纳机型)

网友:
这还不简单,销量好的,好小子,冲浪者,凤凰,好飞的多了,自己做一架也好飞

网友A:
翼展約一米左右的!太大攜帶不方便!太小不穩定!多練模擬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展約一米左右的!太大攜帶不方便!太小不穩定!多練模擬器!

好的!谢谢点拨~不过机身买什么材质的好?

网友:
EPO吧,相对耐炸一些,80-100CM翼展左右,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找个销量大的,好评多的卖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点拨~不过机身买什么材质的好?

找找賽斯納白板机40-60元的!材質EPO、EPS都不是十分重要的!起飛前記得配平!多練模擬器!

网友(2014-02-22):
塞斯纳747

网友:
新手还是首选腰推机,腰推机首选好小子1000,。偶也是新手,在征询了众多老鸟,尤其是陈伯的意见,最后选定的好小子1000,现正组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