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12-31):
请教各位     怎么老是看到精灵右边的脚   有时候拍到的右边的脚总比左边的脚低    是不是小精灵飞的不平啊     什么问题
是不是我  校准的时候没有把机子搞垂直?

拍照老是拍到右脚     录影好像就没有

还有跪求如何压缩转换?码率什么的怎么调?我快没办法了!  我要穿土豆高清      4分钟1G的电影传的好辛苦   求教!!!!!!!!!!!

网友:
,飞控自稳啊,所以机身倾斜了,而云台没有

网友:
有风 或者你在调姿态

网友:
我也出现过

网友A:
玩多轴 还不知道这问题

网友B:
难道是北海?

网友: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首先你飞到这个高度且在海边所以风不会小,飞机在抗风的时候机身是要倾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多轴 还不知道这问题

真不知道……小精灵我刚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不知道……小精灵我刚买的

你挂了云台啊  他会将相机保持在水平位置   因为高空 风大 而你飞机在保持平衡 所以 出现这个情况

你把桨下掉   通电 摇摆下飞机 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北海?

是北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北海的,呵呵!!

你也是?

网友D:
楼主,转码的格式很多,码流也可调,关键是你的用途是什么?(本人是专业视频工作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转码的格式很多,码流也可调,关键是你的用途是什么?(本人是专业视频工作者)

我想楼主的意思是 1G的文件上传太费时间,且即使上传了 清晰度也不见得有多高,所以在上传之前要先 转换一下格式 让视频文件减点肥 又能达到高清的效果。
我也想知道,请专家支招 多谢!

网友:
给云台加个铝柱就看不到了。

网友:
用个狸窝视频转换器瘦身起码可以少一半,视频质量差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