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车盘螺丝画圆是怎么回事?启动时伴随机身晃动。

楼主(2013-12-31):
启动时,刹车盘的螺丝孔在画圆,明显没有同心,主轴是直的,没得问题,难道中联装歪了?怎么才知道是否是中联歪了,求大神解惑,谢谢

网友A:
如果你能确定主轴是直的,只有两种情况,一是中联变形,二是中联的刹车盘安装螺孔是歪的

网友B:
很可能是主轴,把旋翼头拆下来转一下立马就看清楚,主轴不歪那就中联了,机身晃刹车盘不大影响到。

网友C:
什么头子,可能是刹车盘螺丝孔本来就没在中心,飞起来震动小就没事,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网友:
检查主轴固定座轴承,主轴,中联,刹车盘存和中联的螺丝孔正不正无所谓,反正存在的意义不大。总之飞起来稳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是主轴,把旋翼头拆下来转一下立马就看清楚,主轴不歪那就中联了,机身晃刹车盘不大影响到。

拆下来看了,主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头子,可能是刹车盘螺丝孔本来就没在中心,飞起来震动小就没事,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飞越的PRO,有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能确定主轴是直的,只有两种情况,一是中联变形,二是中联的刹车盘安装螺孔是歪的

高速后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D:
我的飞越刹车盘的孔不同心,但是我确定主轴是直的,也没有不正常的振动。所以,那个孔是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飞越刹车盘的孔不同心,但是我确定主轴是直的,也没有不正常的振动。所以,那个孔是歪的。

感觉的确是哪个孔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下刹车盘,低速转动,看看那个螺丝孔是不是也在晃动

就是低速哪个孔在动

网友:
停机状态下,右手食指按住刹车盘,左右晃动刹车盘,看主轴与主轴固定座轴承是否存在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中联没装好或者中联变形了,不知你用的是啥中联?

就飞越的啊450PRO,有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