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 6轴飞越t810炸鸡~!

楼主(2013-12-31):
今天照常飞行   开始几次都没有 问题

后来悬停在20米高空 关控 突然就掉下来了   之前也能失控返航    突然就和没有电了一样

用的是达普的电池

损失了2个主碳杆 脚架也断了

不知道是WKM的事   还是电池的 事  电池回来电压是3.87每个基本
心情太差

达普也不给修电池  修的价格和新的价格一样

网友A:
GPS是炸完以后这样的吧,跟IMU朝向不一致。接收机是华科尔的?
这是这两天第二个用达普电池炸鸡的了,上一位炸鸡的也有电池的嫌疑。

网友:
哥们,炸的好

网友:
兄弟 我正在装810加猴子。。
  那我用暴力熊

网友:
6轴炸成4轴 高  真高

网友:
起飞前有没有记录家的位置?
主控在找到 6 颗或更多的卫星(红灯        闪烁一次或不闪烁)并持续 8 秒后,当您第一次推动油门杆时 自动记录当时飞行器位置为返航点,包括:返航经度、返航纬度和参考高度。起飞后,每次成功记录返航点时, LED 状态灯都将快闪青灯提醒您。

网友:
哎   可怜的电池

网友:
楼主您好,您说的突然没电一样掉落下来,动力传输接线是否检查完好?请问第二张图是否是此次架次的飞机照片?是否有OSD数据?您可以加我的QQ23556134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S是炸完以后这样的吧,跟IMU朝向不一致。接收机是华科尔的?
这是这两天第二个用达普电池炸鸡的了,上一 ...

imu朝向是可以在参调软件里可以改的好不好。

网友:
楼主节哀啊  如果需要购买dupu电池的话 请联系我 343711605

网友:
dupu电池真心不怎么好,我这8块电池都不平衡,用着用着就不行了,才50个充放

网友:
达普电池真不好说,我用的一批比一批质量差,已准备换其它品牌的。

网友:
唉  还是用格式和暴力熊哦
还有别买一个电池 买几块串联起 。。一快有问题 至少不会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是炸完以后这样的吧,跟IMU朝向不一致。接收机是华科尔的?
这是这两天第二个用达普电池炸鸡的了,上一 ...

GPS 是炸掉了 然后自己随便先放上去了 没有看方向  炸之前方向一致

网友B:
好像都喜欢关控

网友:
唉!天天都有“炸鸡翅”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都喜欢关控

关控,很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控,很酷哦

酷!
炸的爽!

网友:
是不是刚关控就又开控了...关控时GPS模式 开控后又切姿态 GPS

这个问题存在好久了 大疆也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