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Q6123的主轴怎么拆

楼主(2013-12-31):
如题,CQ6123,今天车尼龙棒皮带断了,主轴也很紧用手转都转不动!请问各位大侠主轴怎么拆下来的,前卡盘和后齿轮皮带轮都拆掉了就是轴管弄不出来

楼主:
板块没人了吗?

网友A(2014-09-08):
主轴卡死了吧

网友B:
首先把主轴后面螺母松开(注意!螺母上有一顶丝,要拧松),将皮带轮、齿轮等全部取出,皮带轮有键条的。最好把整个床头拆下来,用木头垫着主轴后面,用力往前面打(用大一点的锤子容易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