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2010(KV1050)电机可以上什么型号的9寸浆

楼主(2013-12-31):
原来带8045浆飞330轴距的机架,现在换了420轴距的机架(总重大约增加80克),想咨询一下这个2210电机可以上什么型号的浆呢?(电调为好盈20A)

网友A:
9045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45也可以啊

请问9060会不会使电机过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9060会不会使电机过载!?

不会过载,但是要注意电调和电池的搭配!

网友B:
新年快乐!新的一年让我们一起努力,加油!
可以上,但稍微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年快乐!新的一年让我们一起努力,加油!
可以上,但稍微小了点。

谢谢,那我还是上9047稳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