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 油门锁定如何设置

楼主(2013-12-31):
14SG刚到手几天 简单的功能都摸索的差不多了可唯独在说明书找不到油门锁定
请教如何设置

网友A:
是否有THR CUT这样的字眼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THR CUT这样的字眼出现?

说明书叫做油门熄火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THR CUT这样的字眼出现?

V3.0版本中找不到THR CUT

网友:
LNK里面第二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叫做油门熄火开关

难道是HOLD?

网友:
14sg跟10chp那个好使啊,多轴来说

网友(2014-03-31):
FUTABA 10C 电动飞机 油门锁定设定小技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19346

网友:
我之前也为了这个蛋疼了半天,你要仔细看说明书,其实右上角有提示,要先设置你指定的开关,设置好开关以后才能设置THR HOLD

网友:
没米的人我也就看看

网友(2018-10-09):
j k 3 d r c . c n 上有天地飞和futaba t14的油门锁设定方法,在“课程---课程总录---《极_酷_飞 课程》---《安全和SOP+》”.

网友:
在 J K 3 D R C . C N 上的课程总录---《安全和SOP+》有 futaba t!4sg的油门锁详细设定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