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飞毒蛇吗?新购毒蛇的大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楼主(2013-12-31):
毒蛇的事情解决了

通过厂家联系,下批起落架将会重新改下螺丝尺寸,并补 发 轮 轴。

网友:
太惨了吧,厂家出来说说啊

网友A:
我觉得没问题,要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问题,要维护

你是新款起落架吗?要是旧款确实没问题。

网友:
LZ不会是拿螺丝杆当轮轴吧?前车之鉴啊!

网友:
各位模友要注意:毒蛇自毁名誉!!!
近日,购进心仪以久的毒蛇,结果令人大跌眼睛,工艺实在太差。飞机向前走起落架的机轮就会抱死,经检查,机轮轴是反扣,向前越拧起紧,本来是好事,但是轴短了一点,向前一走就把机轮抱死了。想想真是的,不知是配件进货时出了问题还故意的,连0.1毫米的料都要省,你们也太扣了吧!飞机很重,压的机轮在轮框上磨,短了一点,也是连0.1毫米的料都要省。赤裸裸的偷工减料,无耻!!!贪小利而失大义!!!敬告各位模友慎重购买毒蛇,这就是降价的真正原因,开始偷工减料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新款起落架吗?要是旧款确实没问题。

各位模友要注意:毒蛇自毁名誉!!!
近日,购进心仪以久的毒蛇,结果令人大跌眼睛,工艺实在太差。飞机向前走起落架的机轮就会抱死,经检查,机轮轴是反扣,向前越拧起紧,本来是好事,但是轴短了一点,向前一走就把机轮抱死了。想想真是的,不知是配件进货时出了问题还故意的,连0.1毫米的料都要省,你们也太扣了吧!飞机很重,压的机轮在轮框上磨,短了一点,也是连0.1毫米的料都要省。赤裸裸的偷工减料,无耻!!!贪小利而失大义!!!敬告各位模友慎重购买毒蛇,这就是降价的真正原因,开始偷工减料啦!!!

网友:
新年第一件事情就这么闹心,偷工减料!!!!!

网友:
机轮轴短了0.1毫米,你们家就缺这一点点钢吗?我这有呢!

网友:
我的毒蛇后轮换了飞翼90涵道F18起落架,前轮换了飞翼台风前起落架铝腿,F18减震机构和轮子,飞机减重300克,地面跑起来根本不像以前样蹦蹦跳跳了

网友:
毒蛇说实话,真的越来越差!

网友:
支持 一下 ,毒蛇什么价位 了 这 机?估计了 价格高不怎么 能卖。

网友:
作为模友说句公道话,有问题找厂家协商解决应该不是难事吧,当然,如果厂家置之不理另当别论。我飞过了也算不少机,基本都会或大或小有些问题,有些是可以忍受的,有些是无法忍受的,但就拿短了0.1mm说神马《赤裸裸的偷工减料,无耻!!!贪小利而失大义》等等,总觉得不太靠谱,不至于吧......

网友:
自己改装下不会很难吧!没点手艺还玩模型

网友C:
一直在飞 从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身边的飞毒蛇的也不少 也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毒蛇的轴承是金属的 也不会像塑料轮一样高温融化 说实话90涵道机里毒蛇的起落架质量算中上等了 除了蜗杆电机下方未加强外 已经很结实了 要不就是楼主飞机的特殊情况 要不就是技术问题了
话说毒蛇降价了吗 楼主多少买的?

网友:
真的假的啊,过年之后还想买台呢

网友:
厂家出来解决 问题吧。

网友:
偶也飞毒蛇起落架没出现任何问题哟

网友D:
什么时候买的毒蛇呀?? 现在怎么做的这么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时候买的毒蛇呀?? 现在怎么做的这么差了!!!

上周5到的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新款起落架吗?要是旧款确实没问题。

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各位模友要注意:毒蛇自毁名誉!!!近日,购进心仪以久的毒蛇,结果令人大跌眼睛,工艺实在太差。飞机向 ...

樓主這個問題確實存在, 我的毒蛇也有幾次前輸被鎖死的事故..

檢查發現應該螺柱主軸慢慢被前輸帶動而扭緊..

個人暫時做法是在螺柱上涂上潤滑油, 再用螺絲膠水固定主軸, 暫時搞定了

不過都要經常檢查前輪

說實話, 毒蛇的起落架真的很結實, 重落只會脫落, 不會炸爛, 飛機表現太強, 穩定性高, 菜鳥/老鳥也可爽飛,

是不可多得的好飛機

只是前輪有機會會跪地, 前輪有機會收不到, 應該改良那個前起落架的導向鐡片

起落架收放電路命令板運作不穩定, 有時會只收一邊起落架, 要反覆再試才成功..

後勤零件補購不靈活(這點就不如飛翼), 例如要整套起落架換買, 價錢超貴, 不可單買一個螺柱電子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直在飞 从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身边的飞毒蛇的也不少 也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毒蛇的轴承是金属的 也不会像塑料 ...

你好我也是一直在关注毒蛇这款飞机 以前涵道就只飞过T45 没什么经验  想问下毒蛇原厂的80A好赢电调  能够正常飞吗  是不是  小了点容易烧电调啊  需要换大电调吗  多谢  麻烦赐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樓主這個問題確實存在, 我的毒蛇也有幾次前輸被鎖死的事故..

檢查發現應該螺柱主軸慢慢被前輸帶動 ...

想请教下 毒蛇原厂用的好赢80A电调  能够正常飞行吗  需不需要更换大点的电调   请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也是一直在关注毒蛇这款飞机 以前涵道就只飞过T45 没什么经验  想问下毒蛇原厂的80A好赢电调  能够 ...

80a足够了 毒蛇很好飞 个人觉得比t45都要好飞 开了襟翼可以很慢的飘下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80a足够了 毒蛇很好飞 个人觉得比t45都要好飞 开了襟翼可以很慢的飘下来

呵呵没飞过90级别的涵道  看了论坛上一个哥们发的毒蛇着火的帖子害怕了  就是电调过热引起的  估计也是及特殊现象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一直挺中意这款飞机的  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呵呵没飞过90级别的涵道  看了论坛上一个哥们发的毒蛇着火的帖子害怕了  就是电调过热引起的  估计也是及 ...

那是个别问题,那么多人飞pnp呢,放心吧,首飞找个好场地,肯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个别问题,那么多人飞pnp呢,放心吧,首飞找个好场地,肯定没问题

好滴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请教下 毒蛇原厂用的好赢80A电调  能够正常飞行吗  需不需要更换大点的电调   请赐教

PNP原廠就是用無BEC的 好盈SKYWALKER 80A OPTO, 暫時都無問題.

网友:
原厂肯定可以啦,好飞,但是压力肯定比T45大,T45几乎不会失速,毒蛇就不一样。

网友:
年后上毒蛇,这么多问题,敢不敢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