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问下高手,接收的问题 ? 两通比例接收上有低电压保护,如何去掉?谢谢了!

楼主(2013-12-31):
我有一个两通比例飞机 用的是6V镍氢电,用3.7锂电会低电压保护。请高手看看能把低电压保护去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

谢谢了

网友:
楼主的想法很不理智和现实,正常6v才能驱动的,你3.7v还能工作吗?实在不明白楼主为什么要这么做!?

楼主:
这种小飞机的镍氢电不多了。想用锂电,锂电多吗?

网友:
我也来问问 我现在用天六其接收玩微型机 用1s 150ma的小电池 6mm减速组加4050桨 动力仍然不足之处怎么破

网友:
乔2,有个推重比的概念,你要考虑,就是推力和小鸡起飞的重量。

网友:
就不能上2S?

楼主:
上过2s。电机烧了,舵机也抖舵了。原装鎳氢电4.8V,估计超压了。就是想用1S压力合适。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