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0618的主轴箱结构

楼主(2013-12-31):
哪位高手能讲解一下0618的主轴箱结构关键是走刀挂档和快慢档部分最好有图

网友A:
走刀是通过2半的螺母开合来控制的。主轴箱结构尤其快慢速的结构我还没搞清。这两天在清理床头,清理完就清楚结构了

网友B:
     齿多对齿少是变快快档,齿少对齿多是变慢慢档。如果中间有一惰轮就是换向的。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齿多对齿少是变快快档,齿少对齿多是变慢慢档。如果中间有一惰轮就是换向的。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呵呵。 ...

0618车床不能上8mm以上的车刀,为这有人把床头抬高了,看样子可以加惰轮。

网友B:
     惰轮只是改变齿轮旋转方向,床头抬高要恢复原来旋转方向要两惰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惰轮只是改变齿轮旋转方向,床头抬高要恢复原来旋转方向要两惰轮。

还有一个功能是调节距离,转向嘛可以从电机上控制

网友:
   对,我把电机能换向给忘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0618车床不能上8mm以上的车刀,为这有人把床头抬高了,看样子可以加惰轮。

我得意思你可能没明白
我得意思是说他得具体结构就说详细说明有几个齿轮各个齿轮是怎么变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刀是通过2半的螺母开合来控制的。主轴箱结构尤其快慢速的结构我还没搞清。这两天在清理床头,清理完就 ...

请问QQ多少有些部件的尺寸想请您帮助测量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QQ多少有些部件的尺寸想请您帮助测量一下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你QQ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