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嘀咕】超级U1飞控航拍!飞场离家500M

楼主(2013-12-31):
首先对U1进行评价!
1.说明书对GPS的描述有误。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看GPS灯的亮法。长亮就是搜星中。若指示灯以2S的频率闪烁则为搜到星。
2.忽略了飞控接入GPS模式后的手动模式(应该5.6通道都用起来,这能防止有的飞机螺旋不能救起。)
3.飞控体积小,适合小飞机(我用的好小子1000拍的)
4.调试方便,大多数的参数都是在飞控上完成。方便,快捷。
5.GPS定位后,保存家的坐标一直都在闪存内的。断电后都在。
6.PID调试方便。只需用螺丝刀调飞控上的旋钮.
7.返航模式功能管用。
8.有3D模式,这样适合了特技的完成。
总的来说U1是款性价比很高的飞控。具有可玩性。

以下是以好小子1000为载机的飞行视频:
载机:好小子1000
飞控:U1
拍摄:Suptig(山狗)

网友:
新年的沙发我来坐

网友:
u2s都出来了

网友:
新年快乐

网友A(2014-12-15):
楼主~ 请问用U1飞控来给固定翼做fpv性能好吗?稳定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请问用U1飞控来给固定翼做fpv性能好吗?稳定吗? 谢谢

这个完全是裸飞,还是建议用U2S比较好,毕竟有OSD!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完全是裸飞,还是建议用U2S比较好,毕竟有OSD!

u2s用来飞固定翼fpv和apm相比哪个好? 哪个稳定且方便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u2s用来飞固定翼fpv和apm相比哪个好? 哪个稳定且方便设置?

肯定是U2S方便了。

网友A:
请问u2s这个飞控稳定吗? 自动返航管用么?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u2s这个飞控稳定吗? 自动返航管用么? 谢谢

我刚拿到手一个,初步上电没问题,自动返航当然管用了,切糕433知道吧,这个产品也是他家开发的飞控。而非凡的固件也是用的这个的3.0版本,这个现在最新的是4.3版本,开始有地平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u2s这个飞控稳定吗? 自动返航管用么? 谢谢

各方面性能都很好,配合433更强大了。反正我没失控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方面性能都很好,配合433更强大了。反正我没失控过

楼主,请问飞固定翼fpv是不是u2s比apm要更方便实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飞固定翼fpv是不是u2s比apm要更方便实用?谢谢

嗯,FPV首选就是U2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FPV首选就是U2S。

貌似非凡的f2和u2s界面差不多,请问两个飞控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非凡的f2和u2s界面差不多,请问两个飞控哪个好?

F2就是U2。只不过是U2的源文件被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F2就是U2。只不过是U2的源文件被盗了

恩,我也觉得f2和u2一样。那从硬件的稳定性上看,是胖胖的u2s好还是非凡的f2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我也觉得f2和u2一样。那从硬件的稳定性上看,是胖胖的u2s好还是非凡的f2好?

肯定是u2好啊,只不过现在为了防止程序被盗于是跟新成了u2s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是u2好啊,只不过现在为了防止程序被盗于是跟新成了u2s

u2自动返航功能效果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2自动返航功能效果好吗??

很好用,如果想玩推荐你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好用,如果想玩推荐你试一试

谢谢~~ 我是打算去胖胖那边买一个。请问这个自动返航是不是返回到家的上方,比如50米高处。然后自动盘旋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我是打算去胖胖那边买一个。请问这个自动返航是不是返回到家的上方,比如50米高处。然后自动盘旋 ...

恩是的

网友A:
楼主~~ fpv回程手动飞回来好,还是切自动返航回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fpv回程手动飞回来好,还是切自动返航回来好?

肯定是返航模式,如果想自己飞就用平衡模式,fpv都不用全手动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是返航模式,如果想自己飞就用平衡模式,fpv都不用全手动模式

多谢,问一个实际问题。返航途中飞机在下降过程中如果前面有一个高楼挡住航线,飞控会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问一个实际问题。返航途中飞机在下降过程中如果前面有一个高楼挡住航线,飞控会如何处理??

这就需要你看图传飞啊,不然就撞了,不过我还是建议在空旷的地方飞,毕竟这个不是100%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需要你看图传飞啊,不然就撞了,不过我还是建议在空旷的地方飞,毕竟这个不是100%稳定的

飞机处于自动返航模式的时候,手动打杆操作飞机会有反应么?

楼主:
你不能控制飞机,他处于自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