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了,求问老鸟450最大的载重

楼主(2014-01-01):
之前飞3S配置感觉时间太短,一次就爽十几分钟,潜水学习发现6S的效率很高啊,所以砸锅卖铁升级了6S动力套装。装完一称,2200G的起飞重量,我这个阿福450以前最大的起飞重量也才1600多G啊,飞起来的声音都不一样。看地面站数据,最大的震动都到20+了,电机动平衡还行,桨也做过了平衡,还是这么大,是不是阿福的架子太软了啊?
报个配置:
恒力 4225 KV390
铂金30A
1238桨
6S 5200mah电池
阿福 450轴距机架

请各位前辈判断判断这样的配置能正常飞吗? 机架也在考虑升级,但是本人以前也没飞过大机架,请问这个配置多大的机架合适?
2014年发的第一个帖子,祝各位新年换新J,新J飞过年!

网友A:
是轴距太小了吧,, 我也在用阿福机架,, 用11寸槳已是稳定极限,, 已开始出現气流干扰,, 12寸槳差不多槳打槳了,, 很大一部分的槳在楼板上划过,, 不震才怪...

以楼主的电裝配置,, 現时留行的折叠 H机架合你,, 还可用更大一二號的槳,, 效率可更高...

网友B:
二楼说得可以参考一下,他用过,有发言权!

网友C:
最大的震动都到20+了

你这个是怎么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轴距太小了吧,, 我也在用阿福机架,, 用11寸槳已是稳定极限,, 已开始出現气流干扰,, 12寸槳差不多槳打槳了 ...

谢谢您的意见,本来还有侥幸不换机架,现在看来不换不行了啊,H机架现在某宝上多如牛毛啊,还请说说哪款比较好以作参考,PM告诉也行,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说得可以参考一下,他用过,有发言权!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的震动都到20+了

你这个是怎么测出来的。

我的飞控是S4,地面站数据中有震动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轴距太小了吧,, 我也在用阿福机架,, 用11寸槳已是稳定极限,, 已开始出現气流干扰,, 12寸槳差不多槳打槳了 ...

另外我这个配置用13寸和14寸的桨也行?不会过载?

网友:
没用过,飘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意见,本来还有侥幸不换机架,现在看来不换不行了啊,H机架现在某宝上多如牛毛啊,还请说说哪款比 ...

六百多的不錯,, 且集成了內置下压式云台....最大可用15寸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