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电机底部的限位片及铜环掉了怎么办?

楼主(2014-01-01):
飞了十几个起落的V2今天GPS模式下突然升高,向一个方向全速飞行,最终切换到手动模式取得了控制权,但是控制起来异常困难,最终只有把机器拉回身边,5米高度冲击地面来迫降了。

经过就这样,细节就不说了,一切正常的细节。DJI的这类事情看的多了也麻木了,也不指望得到一个信号被干扰的答案。

唯独晚上检查机器的时候发现电机下面的铜环和卡片被炸失踪了(2个电机)

想问问DJI有配件购买么,或者可以返厂么?

网友:
我也想知道dji是否有單賣銅環!另軸承也想要買!得知編號為s693 zz z2 淘寶買了20個每個7.2塊店家說明是 正品 德國進口OYW品牌軸承換裝了幾次!感覺質量太差跟本不像是進口貨,有些剛裝上軸心就會晃動,再不飛沒幾趟軸心也晃了,反到是原廠dji來的耐久!

网友:
还是我用的玉兔稳定 呵呵

楼主:
顶起来 求回复~

网友A:
还真没见到DJI卖这个......
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见到DJI卖这个......
帮顶了!

难道这电机就这么报废了...也太不节约地球资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这电机就这么报废了...也太不节约地球资源了·

我知道TM有卖相关配件的,不过你自己需要确定一下是否可以用在DJI 的电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TM有卖相关配件的,不过你自己需要确定一下是否可以用在DJI 的电机上......

要我说这就是命

2013年最后2天,入了3108电机
2013年最后1天,出去飞,出这事儿
2014年第二天,预计3108就到了可以换上去了...

天意啊,帮DJI想个新理由.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我说这就是命

2013年最后2天,入了3108电机

牛!你太牛了!

网友:
内容返厂维修啊!

楼主:
电机交到模友手中帮维修了....但愿DJI的飞控别再出这样的事情~

网友(2014-03-07):
淘宝上买一只同口径的弹簧片就行。什么XXD电机的,或朗宇电机的,都行。

网友:
楼主,应该可以返厂吧

网友:
说的是那个10块钱买几百个的那东西吧,叫卡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