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2遥控器上的面S1、S2有什么用

楼主(2014-01-01):
精灵1代上面右上角的拨杆是GPS模式和姿态模式还有自动反航,左上角好像有智能模式什么的, 刚在网上收了个精灵2,精灵2上面的S1好像光指南针验证,S2有什么用,大家知道吗。精灵2控上面哪个是姿态模式和失控反航呀

网友:
那麼快收了个精灵2........樓主

网友:
土豪 我们做朋友把

网友A:
先去下載說明書看看再飛吧!不懂再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去下載說明書看看再飛吧!不懂再問

已经下载了,说明书上没有控的说明

网友:
我的理解,精灵2摇控器的两个开关功能设置与精灵1是相同的。我的Vision刚入手,天冷还没飞过呢。

网友:
精灵2的说明书确实没有说明S1在中间位置的功能,也就是精灵1的姿态模式状态。可以理解为上、中位时都是GPS模式。但可以肯定的是S1的下位,可以设置成“一键返航”。连续上下拨动也是设置校准指南针用的。S2则与精灵1是一样的,可以设置为智能方向控制,即: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下载了,说明书上没有控的说明

沒仔細看吧!

网友:
DJI是要楼主换成dt7遥控的节奏啊

楼主:
问了一下淘宝卖家,说精灵2的控,S1只有上下拨是指南针验证,精灵1控的是智能方向控制,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 在精灵2控上都没开通,要自己在调参软件开通才行,精灵1上面的姿态模式和返航 ,精灵2上面都没有,只有关控或着超出遥控距离才能返航,这么说精灵2的控还不如精灵1的控功能多了。都要自己开通才,精灵1买时都给开通好了

网友:
S1和S2要再调参软件上设置为naza-m模式才可以用,出厂时phantom模式,相当于简单模式。

网友:
帮顶,楼主好好摸索,才能受益匪浅~

网友:
11楼正解,关键是看说明书

网友B:
精灵2的用户手册已经出来了,里面要详细介绍,去看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了一下淘宝卖家,说精灵2的控,S1只有上下拨是指南针验证,精灵1控的是智能方向控制,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 ...

就说之前飞精灵1,右上角的开关在gps,姿态模式,手动模式都有不同的表现,
这次入了经理那个2,右上的开关在三个位置感觉手感都一样,那就说只能一直在gps模式下飞行?没有卫星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2的用户手册已经出来了,里面要详细介绍,去看看吧。

12月31日的那个手册吗,看完了都 ,里面也没有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说之前飞精灵1,右上角的开关在gps,姿态模式,手动模式都有不同的表现,
这次入了经理那个2,右上的开 ...

你现在想飞姿态,都飞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2月31日的那个手册吗,看完了都 ,里面也没有详细说明

你仔细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