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感度老调不好,加块配重为何就好了?

楼主(2014-01-01):
我四轴用的哪吒v1飞控,铂金30A,正字牌KV600电机,全碳架,不加电池空机重1.5G,调参从低到高都调不好,两个对边的臂来回晃 ,只要一打舵就晃的厉害,可是加块配重就好了,这是为什么?请大神指点,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因为你电装力量过大了……所以加了配重后反而稳定了

网友A:
通过调感度无法解决的晃动原因太多啦,最常见的有电机座不水平、桨太大、重心不在轴心,至于楼上说的动力过强导致的不稳,目前我还没发现。

网友:
估计是你的前后或者左右重量不一样

网友:
二楼正解,电机拉力和起飞重量不匹配!

网友:
PID不是独立的,和轴距,轴数,电池、马达、螺旋桨、载重、风速、飞行速度等都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调感度无法解决的晃动原因太多啦,最常见的有电机座不水平、桨太大、重心不在轴心,至于楼上说的动力过 ...

电机座用水平仪矫正过了,1238的桨,正字牌KV600的电机油门50%570G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座用水平仪矫正过了,1238的桨,正字牌KV600的电机油门50%570G

你的轴距和桨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轴距和桨是多大的?

650的轴距,1238的桨

网友:
重了惯性大了··就稳了

网友:
那桨肯定不大

网友:
不是机器越轻越好的,动力太大的话会出现不稳现象,你加了配重,中心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