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 悲剧了 悲剧了,灰机掉河里了

楼主(2014-01-01):
用的是V1飞控,悬停的时候突然大幅度摆动,然后灰机失控掉河里了,捞了两天都没捞到,,,,

V1突然大幅抖动是什么问题呢?  当时河面基本没风  飞机悬停在3米的高度 然后突然抖动一下就下去了,看没来得及看清楚具体位置,真难找呀!!

网友:
掉到河裡二天!就算撈起預估也廢了
新年新希望再買一部吧!
問題點敘述資訊不足難以判定何種原因!配置?設置?圖片?都沒有

网友:
2014 樓主買新玩具

网友:
常在河边走 哪儿有不湿鞋

网友:
多大多深的河啊,捞了两天还没捞到

网友:
当时就应该跳下去捞

网友:
安慰安慰!!!!!

楼主:
桂林漓江   要不是河水冷 我就跳下去找了,水 3.5米左右 ,不算深

网友A:
给你一个建议   拔除GPS

网友:
楼主2014第一天你就告诉我们灰机掉水里了,,额-_-||,话说吾等没事从不敢在河上嘚瑟

网友:
2013过去了,无论啥事那都是去年的事了。2014从新开始,楼主还是开始列一下今年的购机计划吧。

网友:
同情楼主,没关系的。找到机机后听11楼的的

网友:
掉水里没事,飞控的防水做的很好,电机也不怕,就是电调,电池估计不能用了,再好好找找吧

网友:
默哀十分钟

网友:
查看GPS沙(飞行记录),这样就可以知道大概位置了

网友:
哈哈~~这下是哪吒闹河~~~节哀楼主!!再接再厉吧

网友:
呵呵,掉水是必须的!只要人不要掉水、人平安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建议   拔除GPS

是GPS的问题才突然抖动吗?

网友:
喜大普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