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精灵1代如何在没有起飞的情况下直接关闭电机 ...
菜鸟问题:精灵1代如何在没有起飞的情况下直接关闭电机运转?

楼主(2014-01-01):
在家测试了下启动螺旋桨的操作。因为在家中所以不敢加油起飞。只是启动了
电机
在原位置上旋转而已。当我再以同样操作启动电机方式想关闭电机运转时,发现电机并不会停止运转。最后不得不通过拔主机
电池
才停了电机工作。之前因为担心失控所以也没有尝试直接关闭
遥控器
的操作。
我想请问下是不是当飞行器没有起飞的时候是无法关闭电机运转的呢?必须起飞后才能关闭吗?
如果需要设置才能实现这个功能的话,请问在如何设置?

网友A:
我是内八解锁,关闭电机的时候是需要把油门降到最下面,三秒,自动关电机,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内八解锁启动电机,内八上锁关闭电机,发现有一定的危险性,还是推荐楼主好好看一看说明书

网友B:
关闭动力供电的操作不分起飞或没起飞,都 是一样的。或掰杆,或油门向下打到底(不能歪)坚持3-5秒钟。

楼主:
嗯 已经搞定。谢谢!

网友C:
任何情况下 飞行器未断电的关控都是很奇怪的行为 (验证失控返航功能是否设置正确时除外)

网友D:
不可能會一直運轉吧!搬竿解鎖後(油門低於10%以下)約三~五秒會自行再上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