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的不爽记,准备再次升级,麻烦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4-01-01):
四轴配置说一下先(虽然以前说过了):

飞越650机架,自装的还算认真。
铂金30A + F 4006 680KV  + 仿apc1238 + 4S 5200 20C
naza V2 + 鹰眼云台一套 + 5.8图传 + 3S 1300给云台和图传单独供电。
起飞重量2.2kg,航线和悬停的时间都差不多。9--10分钟。下来后还有3.80的电压。

飞机看上去还是非常的稳。基本可以实现定钉子(但仍有震动)。但是拍出来的视频,效果一直不理想,也就是果冻大。调了很久的感度,一直没有调好,现在决定换电机,换桨(震动的主要来源??)  ,问题有二,请老鸟指点。

1,我的动力是否是真正的震动来源,我也知道这电机不靠普,所以准备换之。那么650轴距适合多大的桨呢。我是4S电,所以还是配4S电机,个人看好x4110s ,但一直没时间去认真了解电机的参数,所以在此请教。还有4225,V3508s(听说效率很高)等。。。另外希望这些升级能把留空时间提升点,最好能10-12分钟。

2,我飞机的安装方式是,电池下挂,云台下挂。这样就导致了重心非常的低。这样是不是很不科学。。听说重心低了。飞控修正姿态就需要更大的动力输出,这是否也是耗电的一个因素,但我觉得有个优点就是,重心低肯定要稳些吧。这就象固定翼中的上单翼飞机和下单翼飞机样,是由物理特性决定的稳定性。。但是我看好多朋友的电池,都还是放上面的。不知道这方面对四轴有哪些影响哦。。

3,如果将电池改放上来。那么我现在放飞控的位置就要变了(见下图)。飞控不在飞机重心,没问题吧,主控的安装,还有什么需要注意和改进的吗(在升级后,电机准备放上来。主控准备放在中心板正前方,GPS放在正后边,左边接收,右边PMU,3S1300电池也放后边。跟云台形成前后配重。)

4,最重要的来了。祝大家,新手,老手,菜鸟,在2014都能飞的开心,多飞少炸不丢机。祝大家新年快乐!!

楼主:
看看现在的装法是不是有点不合理。如果将电池放在上面(飞控位置),飞控又要怎么调整呢,飞控不在飞机重心位置。有问题吗?

楼主:
还有个问题,我现在这套云台跟摄像设备也不是很满意,但可以先将就,以后要换我想挂微单,那么加上微单和微单云台要多增加多少重量,现在的电机升级,希望能为以后做好动力储备

网友A:
兄弟,桨做平衡了吗,再好的电机,桨也得做平衡。

做完平衡估计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桨做平衡了吗,再好的电机,桨也得做平衡。

做完平衡估计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最开始没有做,后来做了。就是贴点透明胶。两边水平,这样做是吗。

做了后貌似要好一点点,不知道是心理上的感觉好还是怎么回事。但视频效果,还是不是很理想。。。

另外这电机,能用吗,我看好多人说都不敢用,我也有点怕怕的

网友A:
做桨平衡要用桨平衡器校准,不是随便贴的。

带这个重量,电机略小了一点,不过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桨平衡要用桨平衡器校准,不是随便贴的。

带这个重量,电机略小了一点,不过问题不大。

我是将一根3mm碳管从桨的中间穿过云,然后用两个同样高的东西抬起来。看桨向哪边倒,然后将其调平

网友A:
你这个中将是怎么混来的,这样校出的桨,跟没校没多大区别。

网友B:
建议换电机吧

网友C:
f4006 680kv的用1147效率高点吧,
你的起飞重量才2.2kg,用3508s比较合适,如果起飞重量到3.5kg+用4110比较合适。
现在用的3508 580kv起飞重量2.3kg4s5200自组电,飞18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中将是怎么混来的,这样校出的桨,跟没校没多大区别。

那该怎么校呀。有没有相关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换电机吧

是呀,有此打算,换哪款电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f4006 680kv的用1147效率高点吧,
你的起飞重量才2.2kg,用3508s比较合适,如果起飞重量到3.5kg+用4110比较 ...

那我换了后留空时间应该跟你差不多。但是3508以后挂微单能行吗?

网友D:
f4006该换了,换下来出给我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f4006 680kv的用1147效率高点吧,
你的起飞重量才2.2kg,用3508s比较合适,如果起飞重量到3.5kg+用4110比较 ...

3508 580kv   请问你是配置的什么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f4006该换了,换下来出给我吧,谢谢!

要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得

我的qq467643294,到时候给我链接,建议你换朗宇的4108s380kv,用dji1555,6s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3508 580kv   请问你是配置的什么桨呢?

12寸到15寸浆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qq467643294,到时候给我链接,建议你换朗宇的4108s380kv,用dji1555,6s电池。

电池是4S不想再升级了。3508如何?

网友D:
果冻大除了校平衡外,还可以增加减震球来解决,还可以通过调整摄像机的帧数来解决,调到60帧能有效减少果冻的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果冻大除了校平衡外,还可以增加减震球来解决,还可以通过调整摄像机的帧数来解决,调到60帧能有效减少果冻 ...

恩。要得,谢谢,回头上视频再分析一下,我也改正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池是4S不想再升级了。3508如何?

我推荐4108s,这个配置是可以用4s电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有此打算,换哪款电机呢?

朗宇41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推荐4108s,这个配置是可以用4s电池的。

那要选择4108的话,就是600KV。4S 上多大的桨。

要说后期负重的话,4108是不是要比3508大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要选择4108的话,就是600KV。4S 上多大的桨。

要说后期负重的话,4108是不是要比3508大点?

4108s380kv是可以用4s的,而且力效很好,单轴550克力效13.7克/瓦,如果后期增加重量,单轴700克再用6s,力效可达12.6克/瓦。这是看厂家的数据表来的,有水分,但是基本反应了配重和电压的效率问题。

网友:
补充,4108比3508大6毫米定子直径。

网友E:
不是有人要出做过平衡的新4006电机吗,而且不贵,可以考虑一下啊。桨买几对原装的,效果很好。果冻的话可以试试不同的减震球组合,应该也会有效果。至于重心问题我觉得影响不是特别大,因为力臂还没那么长。
可惜没钱,不然那新电机还真想弄几个当小白测试

网友:
不懂,飘过

网友:
我700的异形,4s5000电池配1238,x4110s 580kv电机,效率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人要出做过平衡的新4006电机吗,而且不贵,可以考虑一下啊。桨买几对原装的,效果很好。果冻的话可以 ...

但是我现在就是F4006,肯定没必要再换4006,倒是可以考虑再将就用用看。

准备买1238碳桨,云台减震球,飞越的有6元一对的,也有10元一对的,不知道哪个好。看来是要多方面下功夫。

当然也在考虑电机的更换。在学习研究中。。。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4108s380kv是可以用4s的,而且力效很好,单轴550克力效13.7克/瓦,如果后期增加重量,单轴700克再用6s, ...

那也就是说。现在可以选择一个低KV电机,比如380-400KV的电机,4S轻负重下,用大桨。以后如果要升级6S,只需要换相应的小桨就行了?这样就不用再次更换电机了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现在就是F4006,肯定没必要再换4006,倒是可以考虑再将就用用看。

准备买1238碳桨,云台减震球, ...

你可以看看上海九哥的帖子..他那里的那个电机..我觉得性价比挺高的...

网友F:
讨论的挺热烈的,祝楼主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G:
楼主,, 机机都已投资了不少,, 不差一奌奌,, 选个好奌的原厂槳..... 绝对值得投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讨论的挺热烈的,祝楼主早日解决问题!

ytm yt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机机都已投资了不少,, 不差一奌奌,, 选个好奌的原厂槳..... 绝对值得投资

是的。准备换电机了

网友:
整个飞机重心尽量在四个桨平面上,这样灵活性好还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整个飞机重心尽量与四个桨平面上,这样灵活性好还省电。

那就得电池上调了哟。电池放上面,飞控又不能在飞机重心,这样问题大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就得电池上调了哟。电池放上面,飞控又不能在飞机重心,这样问题大吗?

不大的,放心吧,四轴运动很慢的,影响不大的。
飞控不是放在重心最好,而是放在四个桨平面的正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大的,放心吧,四轴运动很慢的,影响不大的。
飞控不是放在重心最好,而是放在四个桨平面的正中间。
...

我现在是放在四个电机轴的中心(交叉点。也正好是重心的x,y交叉点)

飞机Z轴的重心偏低,飞控到这个重心有关东多10cm的距离。跟桨平面几乎水平。

我准备改装后:
1,将飞控放低,放在飞机上盖板上。但不在x,y的中心点上。Z轴的到重心的距离会缩小。
2,将电池上拓,飞机Z轴重心会升高。
3,换了4108s电机,桨平面也会偏低一些。

这几点是否对整体性能有好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放在四个电机轴的中心(交叉点。也正好是重心的x,y交叉点)

飞机Z轴的重心偏低,飞控到这个重 ...

原则就是重心尽量靠近桨平面正中间,飞控也是这样的,但即使飞控不在最好位置也没多大关系,但最好是尽量接近。
你可以把电池上移,飞控放下面。
你那样做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则就是重心尽量靠近桨平面正中间,飞控也是这样的,但即使飞控不在最好位置也没多大关系,但最好是尽量 ...

谢谢。明天开工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