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航模辅导员推荐zyue2002和lgq5106两位老师关于 P1B-0 的好论述

楼主(2014-01-01):
         向航模辅导员推荐两篇关于P1B-0的好论述
      这两篇文章都珍藏在我的“感谢zyue2002老师赠送的 橡筋动力和 弹射模型飞机”跟贴的第二页,我都认真仔细学习了,了解到很多我所不知、不如的经验。由于埋藏在跟帖里,很容易不被发现。我有义务有责任将这两篇真知灼见的论述展示,让更多的航模辅导员老师们学习交流。    再次感激二位老师提高了我的教学理论丰富了我的辅导经验。        并向二位老师及航模爱好者们祝贺新年幸福!

zyue2002老师
      设计者认为,P1B0级橡筋动力模型飞机,属自由飞类。由于此类航模没有无线电或牵引绳的操纵,所以玩家必须对它的飞行参数进行调整,飞机才能达到理想的飞行状态。因此P1B0级航模设计时必须把安定性和轻量化放在一个较重要的位置;如,重心的位置,机尾翼面积的比例,尾力臂的长短,及重量的分布等都要考虑的。
       P1B01型号橡筋动力飞机同时又是竞时类模型。所以飞机设计时要规则允许的情况下要尽量轻,以减少翼载荷才能提高留空时间。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矛盾,材料越轻,材料的密度就越少,刚度强度就受到影响,总觉得不结实。一般的讲,真正的损坏不是正常飞行时,多数都是人为损坏,或调整不当摔坏模型。所以培养玩航模的孩子的耐力和细心是很重要的。
      橡筋动力模型飞机飞的好坏,经常讲:橡筋与螺旋桨的配合是关键。哪些因素:螺旋桨的直径(D),螺距(H),桨叶的面积及桨叶翼型等。橡筋的长短、绕数等这些因素不同搭配,就有不同的效果。这款航模产品是最简易的启蒙教育航模。
      此航模采用的螺旋桨是直径(D)为185mm,螺距(H)为160mm21mm×1mm橡筋,长度大约1.95米,盘绕4圈时扭力略显不足。盘5圈,绕数加上润滑剂可绕200转以上,如果从小动力到大动力渐渐的充分拉伸后,可绕300转,这个绕数在同类的小飞机上算比较高的了。
      专业的F1B模型飞机,一条橡筋只飞一个起落,每飞一次换一条橡筋非常讲究。而孩子们玩的小航模:装好一次橡筋要玩很多次,不可能玩到极限,橡筋在使用中,会产生应力松驰,会有残余变形(也就是说,扭力会变小),考虑到这一点,选择了21mm×1mm的橡筋盘了5圈使用。
      当然这不一定是最佳方案。橡筋动力模型飞机,可选急爬升和缓爬升方案。
航模从抗风能力上讲,为爬升高度高些,考虑偏急一点爬升的好些。
      航模从调整角度上讲,急爬升的可能危险性大一些。但可以从小动力开始调起,如50转,逐步加大动力调整(逐步加大绕数)也是很可行的。
      另外P1B0级航模,由于简单没有止动装置又不能收桨,动力完成后由于空气动力的作用,桨会自转,拉着飞机向下冲,橡筋束越长(如24圈的配置比25圈的配置的长),自转时间越长,这是很不利的。

楼主:
lgq5106老师
      我前面讲的橡筋是2×1的,2克约1米,2圈相当于1×1的4圈,在中天的雷鸟上从机头到水平尾翼前缘的长度,比赛时加硅油润滑可以绕420圈(极限是445圈断裂),稳定气流中成绩都在1分钟左右,用进口橡筋轻松突破1分钟,学生最喜欢这种动力配置。大风天,将尾钩移到距离机头16厘米处,橡筋绕3圈,飞机调为急速滚转爬升争取高度,也能获得较满意的成绩。管身要有这种设计,就需要在管的中部开一个插销孔,并配一个插销,因开孔后强度会降低,所以要做加强处理。要在学校中推广产品,就要考虑到产品的适应性,既能用于平时教学,也能用于竞赛,质量要保持相对稳定,学生组装好的飞机问题差异太大,教师的教学就很难进行。 一般的讲,真正的损坏不是正常飞行时,多数都是人为损坏,或调整不当摔坏模型。所以培养玩航模的孩子的耐力和细心是很重要的。
      上面这句话很正确,但实际上每架飞机在调试中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完全避免摔机是不可能的。我在教学中的感受是,是飞机摔坏可以修复,但学生从此就会产生心理障碍,会影响今后的继续学习和提高。在竞赛中,为了争取好成绩,模型都是用到极限状态的,意外更是难免,像2010年的比赛,有一所学校为了跟我们争第一,没正式比赛就搞得参赛模型都不够数了,我看着都心痛,真不知他们的带队老师是怎么想的,学生又是何种感受?作为一个年长我10多岁,搞了几十年基层航模辅导的老师,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过后交流才知道是学校定了目标,被迫玩狠的,而模型的强度不够,现场有来不及做加强,最终是损失惨重并完败。所以,作为设计者要处在学生(甚至是一个初学者)的角度去考虑,处在基层教师的位置去考虑,这样才能设计出符合学校需求的模型,打开产品市场。
      孩子们玩的小航模:装好一次橡筋要玩很多次,不可能玩到极限,
      这个说法值得一说,如果仅仅定位在小孩玩具也许有道理,但要瞄准中小学这一群体,就必须将产品推进校园,必然就会玩到极限,这也是水平高低的体现。即使是作为劳技课的器材,最终也会有校内的竞赛,还是免不了用到极限。在我的教学中,如果一个学生不能把他手中的模型性能发挥到极限,那他在这一项目中还是有缺陷的,所以,我们才能每年在市级竞赛中稳拿第一。假如平时不用到极限,比赛又怎么有可能做到?国产2×1的橡筋能战胜用进口橡筋的对手,这就是用到极限的结果,从2012年开始不准使用进口橡筋后,更是没有对手,我们能绕400圈,别人300就断了,这就体现了水平的差距。只有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才会有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这正是我们在学校开展航模活动的原因,它对学生的品质培养有着积极作用,而不是让学生玩一玩。
      航模竞赛规则限定了一些技术要求,是的模型的强度和载荷形成矛盾,这也是事实。最近几年,我们的比赛都限定用中天的套材,模型损耗最少成绩最好的都是我们学校,因为在不违反竞赛规则的前提下,我们的参赛模型都有过必要的改进,该加强的地方加强,可减重量的都减掉,2010年的雷鸟原来质量是23克(不含橡筋),我对这个模型进行全面分析后,一下子把它瘦身到规则的下限16克,飞1分钟是很轻松的事,硬是把对手逼到没开赛就损失大半模型的地步,尽管他们用进口橡筋,剩下的模型也全都落败。这里想说明的是,现在的套材在设计上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如果认真思考就会发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已经量产的模型很难再改进,因为和意味着前面模具要重新制作,将会是一笔很大的资金浪费,所以应该在量产前进行。塑料件的使用给模型套材组装带来便捷的同时,它也产生了很多新问题,其中不必要的废重就主要来自塑料,一把锋利的小刀很轻易从这些部件里抠出几克重量来,而一些地方却又经不起轻轻的一次撞击,这都是在实际中发现的问题,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和比赛成绩,作为一线教师也大多数只好给什么套材就用什么套材,很无奈。
      我实话实说,如有让你不乐意的地方,你就当没说好了,请多包含。

网友:
RE: 向航模辅导员推荐两篇关于 P1B-0 的好论述

引用 楼主:
lgq5106老师
      我前面讲的橡筋是2×1的,2克约1米,2圈相当于1×1的4圈,在中天的雷鸟上从机头到水平尾 ...

讨论会继续……

网友:
认同王老师

网友:
赞美丹顶鹤老师虚心好学的精神。
赞扬别人,推荐好文章,这是长者、智者的风范。

网友:
P1B-0 尽管是初级橡筋动力模型飞机,飞好了,不容易,不可小视。
上面两篇论文一定出自有丰富经验航模辅导员之手,我学习了,很有体会。

网友:
感谢丹顶鹤老师。我现在电脑水平小学不如,努力学习,争取参与。感谢战斗在一线的老师,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单顶鹤老师。我现在电脑水平小学不如,努力学习,争取参与。感谢战斗在一线的老师,新年快乐。

祝您在新的一年万事如意。欢迎您常来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祝您在新的一年万事如意。欢迎您常来指导。

共同探讨,相互学习。

网友:
说得有道理

网友:
感谢丹顶鹤、zyue2002、lgq5106老师介绍的经验。在当前如何推广P1B-0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是关系到我国青少年学生素质和人材培养的大问题,各地教育系统领导应要重视这一问题,广泛开展P1B-0课。

网友B:
顶顶顶,关注,我很希望航模能像智能手机和电子白板一样普及,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顶顶,关注,我很希望航模能像智能手机和电子白板一样普及,让

很难呀.时代不同了.

楼主(2018-10-22):
继续推荐!!

网友:
丹顶鹤老师有心了。
最近,初级橡筋动力飞机和一级橡筋动力飞机的贴子也多了,这是好事啊。确实,初级橡筋动力飞机是学习带动力的模型飞机的基础,结构虽简单,但要做好飞好还真不容易。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市里的老师还是没能掌握好,比赛的水平仍旧没有大的提高。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值得大家好好讨论,找找对策。

网友:
好贴呀,必须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