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新年快乐!mcpx之四~打印五浆dfc、十字盘,组装开始上图!!

楼主(2014-01-01):
之前折腾了三四五浆,手工打孔球角度不准确~虽然还是可以起飞,又没能力加工准确的十字上盘球头角度,只好试试3d打印,正好也顺便打印其他的新设计。

dfc浆夹:这个之前两浆dfc就已经画好了。

dfc拉杆:之前也想画但是需要先画好十字盘才能计算出尺寸,画图功力有限,采用L型
,从正上方看拉杆是垂直的。

十字盘:分两种规格,一是三四浆共用+相位臂,二是五浆用dfc~因为没空间装相位臂了。以之前打印的经验,光树脂固化强度并不高~大炸不受力~材质也脆,十字的下盘考虑打印的厚度不能太薄,采用mh的方式轴承从上卡入、后限位杆。

楼主:
十字盘3d图

楼主:
五浆dfc旋翼头

楼主:
下午把边边修了下~准备打印
后来想想还是把侧限位杆加进去了~双用。

三、四浆共用的上盘

五浆用的上盘、多了相位球头孔懒的修了

楼主:
= =不知为何图挂了,晚点再传看看

楼主:
今天又把dfc修了下,参考目前的dfc作斜的

网友A:
这个要顶,期待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顶,期待实物

谢谢,这两天再看看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准备送印

网友:
楼主高人。同样期待实物。

楼主:
昨天送去打印了,后天寄出应该要下周一才能收到东西

两套脚架、三个十字盘、两套四五浆中联~浆夹~dfc拉杆、尾座3个

网友B:
小鸡这样折腾供电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鸡这样折腾供电怎么解决?

没什么折腾 5桨桨叶就可以小 或者转速可以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鸡这样折腾供电怎么解决?

呵呵~一样用m5主电机、8.5mm尾电机 1s400电,悬停2分钟3.8V

楼主:
早上收到打印的配件了,开始组装测试
sla光固化树脂每克10元,但东西小后处里麻烦~要加钱的= =",这次16克收我200。

部份展示

楼主:
脚架篇:

这次把电池仓作了轻量化极限,coolmao最近太忙了又要麻烦他刻新的脚支板,先上其他的图

左图是新版,右图是旧版

四个连接件

加上脚板,以后加上两片支板、尼龙螺丝~预估重量在1点5~1点7,基本上跟上一版重量差不多,但强度提升不少

网友C:
16G.。。。2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G.。。。200.00.。。。。。

呵呵~也不算贵,包含了两套脚架、两套十字盘、四五中联、dfc拉杆、浆夹9个、尾座5个

网友D:
楼主什么软件建模,我也想打印一些零件。一般的max obj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什么软件建模,我也想打印一些零件。一般的max obj可以吗

我是用autocad画的,其实只要是3d画的就行了,最后输出成stl档~就可以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