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用的gale神固件大家都是怎么调曲线的?

楼主(2014-01-01):
用D7E刷了神级gale固件不久,gale固件里很多设定跟原厂固件都不一样了,特别是油门曲线跟螺距曲线这两项大家都是怎么调的?我都调不出好的效果,目前我在飞mini cp跟fbl100还有橙星6050这几架小机,请问大家有这几款飞机调的最好飞的参数吗?还是gale固件的曲线参数设置方法也适用于其他各种飞机呢?请指教一下。。

这样的曲线要怎么调啊。。

网友:
帮顶,同问,我也一样的控不会设置

网友A:
我是7e内置高频头刷的suv固件,飞fbl80很稳,galee固件刷过觉得不如suv的强

网友B:
我的是无刷的。。要是有刷的话把 油门和螺距的EPA 调大点就行  另外摇杆曲线可以调的柔和一点。。

现在飞的很顺手~ 可以在2X2米内走圆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7e内置高频头刷的suv固件,飞fbl80很稳,galee固件刷过觉得不如suv的强

SUV固件确实强过gale固件,只是S固件没有中文版,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无刷的。。要是有刷的话把 油门和螺距的EPA 调大点就行  另外摇杆曲线可以调的柔和一点。。

...

哦,谢谢朋友提供的设置参考,我马上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SUV固件确实强过gale固件,只是S固件没有中文版,有就好了。。

求教SUV的固件相对GL的优势在哪呢?求链接~~

网友:
做个比喻d10刷suv就是单反,7e刷suv就是微单,7e刷galee就是dc,7e不刷就是手机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教SUV的固件相对GL的优势在哪呢?求链接~~

答案请看楼下。

网友C:
D7E SUV飞100飘过。D10那个帖子有大神的 FBL80模型文件,套用很好飞。
忘了回答楼上问题,suv比gale强大在与混控,想怎么混都可以。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7E SUV飞100飘过。D10那个帖子有大神的 FBL80模型文件,套用很好飞。
忘了回答楼上问题,suv比gale强大在 ...

请问有中文版刷吗?说到混控也蠢蠢欲动了,不然感觉不方便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中文版刷吗?说到混控也蠢蠢欲动了,不然感觉不方便啊

除了D7E都有中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除了D7E都有中文

hi 哥们有SUV d7e的cp设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hi 哥们有SUV d7e的cp设置么?

没有这个机
哦,对了,现在飞fbl100,基本参考的大神的设置。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8728&page=25#pid10127157

网友:
先帮 顶  再看  ~

网友:
我也有6050,同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