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力4822 390kv电机铂金30a电调 飞越T960机架配什么尺寸的桨最合适!

楼主(2014-01-01):
恒力4822 390kv电机铂金30a电调 飞越T960机架配什么尺寸的桨最合适!

网友A:
4822带960有点勉强吧 换4830或者4110

网友:
楼上说的对!!换电机!!KV400!!

网友B:
1238或1447都可以,960的轴长应该支持这么大的桨,低KV配大桨效率好

网友:
楼上说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22带960有点勉强吧 换4830或者4110

不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38或1447都可以,960的轴长应该支持这么大的桨,低KV配大桨效率好

谢啦

网友C:
完全可以用dji1555,这个碳桨比apc1447便宜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用dji1555,这个碳桨比apc1447便宜多了

正打算用这个组合,请问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用dji1555,这个碳桨比apc1447便宜多了

我刚买的碳纤1447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买的碳纤1447的

试了没有?我手里正好也有1447,正打算入这个架子,麻烦试后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