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轻主电机重量 加强一下散热,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14-01-01):
工具很简陋
改造对象为1.8元n40电机
是922主电机加长版,磁性弱但是大螺距时动力更稳定。
动手目标是减轻自重加强散热

昨天傍晚试飞,

还是副厂电机牛,还有直焊好像稍微有点提升动力的效果,多试几次再来报告。

楼主:
马上更新电机图。邪门了

网友:
功力深厚呀

楼主:
我这么做是为改2s做准备,彩虹有一块0.8克的2s有刷电调,但是其中有些疑惑还需要问问老手了。

网友A:
里面的铜丝最重  把它干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铜丝最重  把它干掉啊

铁芯更重啊!

空心杯的确实超级轻!

网友B:
看见跟我一样的高手啦

网友C:
最好还是打圆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还是打圆孔

两面都有圆孔,这面我锯掉了,更彻底,快要看见磁瓦啦!刚刚好!

网友D:
这个 危险系数、高。要是在空中用的电机 动力电机。一个东西飞进去直接就堵转了。  你考虑过这些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 危险系数、高。要是在空中用的电机 动力电机。一个东西飞进去直接就堵转了。  你考虑过这些么?

为了性能,安全要靠边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了性能,安全要靠边啦!

唉。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 危险系数、高。要是在空中用的电机 动力电机。一个东西飞进去直接就堵转了。  你考虑过这些么?

以我现在的水平,下一秒机机翻到哪个位置只有天知道。
相比什么东西飞进电机里面,我更担心机机被陨石击中!哈哈,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见跟我一样的高手啦

共勉,哈哈!十分钟搞定。

网友F:
这么叼 无刷外转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叼 无刷外转怎么破

那家伙,不行,平衡很重要,也只有廉价有刷电机敢这么折腾吧。

网友G:
哈哈,楼主厉害,直接整掉了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楼主厉害,直接整掉了一块。

去掉底座锯了十几分钟,同时在看老电影珍珠港。

网友:
弄点蛋白质进去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