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2 换T8fg遥控 成功,直接用精灵的接收!

楼主(2014-01-01):
看到 Taurus.Mars收容所 的帖子 鼓动 ,今天是新年第一天,于是就把满是灰尘的T8FG取出来,完美匹配到精灵2上,一番校准与调试之后,掰手启动成功了!
也解决了马上到手的AIO视频眼镜供电的问题,可喜可贺呀!
大疆还是不错的,哈哈!
回头试试到底哪个距离远,不过原来精灵2的遥控 俺最远试过1.7KM,估计T8FG也难超越。

网友A:
原来精灵2的遥控 俺最远试过1.7KM給力阿

楼主:
下午测试了 futaba的距离 为1。2KM左右 ,看来精灵2的遥控器真是刚刚的!

网友B:
頂一個
有教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测试了 futaba的距离 为1。2KM左右 ,看来精灵2的遥控器真是刚刚的!

如果用T8FG的发射和接收,距离绝对不会只有1公里多的......
你这样的测试里面兼容性是个大问题啊!

网友:
飞那么远我怕回不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午测试了 futaba的距离 为1。2KM左右 ,看来精灵2的遥控器真是刚刚的!

dji想要挑战futaba 在射频领域的 技术积淀 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呵呵,测试不仅仅是距离问题

网友D:
精灵适合配哪个型号的遥控器啊?futaba的

网友E:
楼主想问你个问题。我想入手dj四轴,但纠结于精灵1和风火轮f450 本人有遥控 请问在f450+naza little能媲美精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dji想要挑战futaba 在射频领域的 技术积淀 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呵呵,测试不仅仅是距离问题

是的这我了解, 距离要远点加大点功率就成 我用频谱仪看了 大疆的功率貌似要大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想问你个问题。我想入手dj四轴,但纠结于精灵1和风火轮f450 本人有遥控 请问在f450+naza little能媲美精 ...

精灵的好处是 携带方便 能放到背包里登山 拍景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灵适合配哪个型号的遥控器啊?futaba的

估计都行 我的是T8FG

楼主:
引用 网友B:
頂一個
有教程嗎

其实没啥技巧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都行 我的是T8FG

就是说,重新对码就好了?

网友F:
你们的距离是怎么知道的?图传显示的?

网友G:
1.7KM。。,楼主你是开挂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都行 我的是T8FG

我的是v1 主控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们的距离是怎么知道的?图传显示的?

有osd 有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G:
1.7KM。。,楼主你是开挂了么

挂是迟早的,不过这次没挂

网友H:
用拆开精灵的肚子把接收机换成t8的接收机吗  还是直接对频?谢谢   请说详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都行 我的是T8FG

天地飞7能实现与精灵对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拆开精灵的肚子把接收机换成t8的接收机吗  还是直接对频?谢谢   请说详细点

不用拆开精灵2的肚子,直接对频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测试了 futaba的距离 为1。2KM左右 ,看来精灵2的遥控器真是刚刚的!

很大程度也是和接收受机的匹配有关。不能简单理解成FUTABA不如精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拆开精灵2的肚子,直接对频即可

各个通道的设置呢 ?需要设置吗?

网友:
请问我的精灵1可以对futaba吗?谢谢!

网友I(2014-02-04):
精灵的接收不是5.8g的吗?为啥能对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精灵的接收不是5.8g的吗?为啥能对频呢?

精灵2有两个版本 vison 是5。8G
带H3-2D的是2。4G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灵2有两个版本 vison 是5。8G
带H3-2D的是2。4G

网上有单卖精灵5.8的控和接收,但一起买来怎么配对呢?

网友:
精靈双天線板就可以對頻直接用在T8FG上很容易...我用左好耐..飛左過百次都冇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灵2有两个版本 vison 是5。8G
带H3-2D的是2。4G

话意思 T8fg要是接5.8G vison ,要换接收机才hold住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精灵2的遥控 俺最远试过1.7KM給力阿

我也是1.7km没失控

网友(2015-01-21):
都是技术派

网友:
不知道精灵2的接收能不能和天地飞的控对频啊?精灵1的接收倒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