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发我做的简易电火花,失败了

楼主(2014-01-01):
发一发我做的简易电火花,失败了 用的是不知道谁的方案,电极是电铬铁头,电容是450V16UF找厂头电工拿的,电源是27V35.5A改到30V的.没有串电阻。不是不放电,。是要放电,是进给机构太不行了,我就用的普通螺丝帽+螺丝,结果晃动很大。打到边边刀架去了,在水里面水晃动有折射,看不清楚,所以就不搞了,用另外个办法是把丝锥敲碎

楼主:
还短路了,还好这个电源不错。保护了。

网友:
电源接线地线,换六角铜柱做电极,做好绝缘然后用手去操作,当作碰焊一样,靠手感控制距离,出现连续放电时,保持好就行。 练习几次就能找到感觉。电流越大,放电蚀孔越厉害,适当限流是必须的。

试过用这种方法把一根4MM的高速铜棒改成一把一字批,花了几分钟左右。 其实六角铜柱比专用的电极要好用,只是自身的损耗也较大

楼主:
电路没有问题。是因为进给不好,用的螺丝螺母,一转,。就偏了很远。打到刀架上去了。螺丝螺母不够精密阿

网友:
有没有搞错哦!我拿媳妇电动车的充电器试了哈,没有问题哦!硬度东西很好打穿的

网友:
电流太大了,一般控制在2A才行

楼主:
不是打不穿,是进给的时候尖尖转到其他地方去了,,所以我说进给部分没有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没有问题。是因为进给不好,用的螺丝螺母,一转,。就偏了很远。打到刀架上去了。螺丝螺母不够精密阿

弄双螺母重叠使用 可以消回差 。只用一个螺母 误差太大 肯定不行

楼主:
是的 。下次吸取经验

网友(2014-04-30):
60V电动车充电器。开关电源,怎么激活它开始充电?接上电阻电源后,充电器不供电。插上电源后绿灯亮,无60V电源输出。只有插到电动车充电接口上,充电器才开始工作。

网友:
要用黃銅,電容要用無極性的,有純水最好,水泥電阻要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