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宝”上买的几元角接触轴承怎么样啊?耐用吗

楼主(2014-01-01):
急急急,  那平推论好用吗

网友:
如果几元的好且耐用,几十几百的还怎么存在?

网友:
几元一个的轴承要看是是什么规格的,如果xx03以上通常只能用来做手推车轮

网友A:
我买过,现在正用在丝杆上,没用过那种配对的,所以不知道有啥区别,精度的话,感觉不到有啥间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现在正用在丝杆上,没用过那种配对的,所以不知道有啥区别,精度的话,感觉不到有啥间隙

用手感觉的吧

比较害怕这种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手感觉的吧

比较害怕这种说法

这种角接触轴承可以加垫片来解决两个轴承的配合间隙

网友:
用几块的角接轴承,还不如直接用两个深沟球轴承呢,如果只是要求用手感觉没有间隙的话。
事实上我测了一下,深沟球两个叠在一起用,用钢圈压紧,误差也不会超过0.05mm。一般DIY应该能凑合着用吧。

网友:
低价的就是精度差一点,

网友:
顶,轴承水很深,价低的只能说能用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手感觉的吧

比较害怕这种说法

呵呵,这东西怎么能用手感觉呢
俩轴承背靠背,中间夹一个用易拉罐皮弄的垫圈,上紧.另端一个,打表跳动4,俺接受了
其实俺本来想买几十块的,不过买光轴坐的时候,看店里有角接触,内径12,外径30的,一个好像是12,看着不贵,买了几个
不过有个问题,俺又一次安装的时候,稀里哗啦的珠子掉了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