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新年好,请教一下直流电机短接制动电路

楼主(2014-01-01):
我有一个直流有刷电机,用11.1V锂电,每次断电后由于惯性电机并不是断电就停还会转上一阵,我在网上查到直流电机可以通过短路电机两脚来制动,我实验了也证实可以,我就想请教一下,怎么用最简单的办法在一个电路里弄一个短路制动电路。
也就是在电源断开后有一个元件侦测到电源断开然后马上让电机两级迅速短路。元件越少越好。曾设想过在电机上并联二极管或电容但好像都不行。请教这里的电路高手了。

网友:
貌似接个反馈电路试试   我也是菜鸟  不太懂

网友:
接个继电器就行。常闭点短接。常开点接通电源。公端接电机一个脚  线圈接 控制板输出

网友:
买个带刹车的有刷电调就可以了,刹车的时候电调内部就会将电机短路来制动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供建议,但由于这个电器没有太多的空间可以安装大型的元件,所以继电器和电调都无法安装,所以只能安装类似二极管或MOS管之类的小型元件。所以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
安装MOS管

网友:
可以用可控硅原件,用开关作为触发原件。

网友(2014-02-02):
R1用1W或以上,Q1尽量选倍数大的,D1用肖特基管损耗会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