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遥控器的无线技术方面问题?

楼主(2014-01-01):
1,遥控器与接收机之间配对,是什么原理?不同的遥控器-接收器都工作在不同的中心频点么?
2,遥控器与接收机的带宽通常是多少?我的天6II 2.4G,飞模拟器的时候忘了关闭无线,结果笔记本就不能上网了,WIFI被干扰了。老婆怀孕后,我的天6II就没有敢再开过机。
3,遥控器在一个频点上是一直连续发送载波,没有间隙么?如果是数字信号,遥控器把8~16个通道编码成数据包,遥控器一个指令发过去,打一个通道16位2字节算,一条指令也就顶多32字节,加上地址码这些(遥控器与接收机到底有没有这个),64字节也就顶天了。而接收机的每个通道来说,把指令转换成PWM信号来控制电调或者舵机。舵机的PWM周期通常是20ms,也就是说遥控器只要能够保证每一条指令的间隔时间不超过20毫秒就行了。而区区64字节的指令,要在20毫秒发射出去,速率只需要3.2KByte/s,换算成bit就是25.6Kbit/s。而常见的2.4G数字芯片,提供的传输速率都是在100kbps~2000kbps,遥控器是否有频点复用的技术,来使更多的设备来分享一个频点资源?

网友:
不懂呀!只是会用!哎!学习帮顶!!!!

网友:
遥控的频率自己会跳,我怀疑接收机和遥控器会相互传递数据,然后来改变频率。
你先开路由器,然后再开遥控器和接收机,看看会不会互相有干扰

网友A:

遥控和接受都是采用transceiver加单片机方案,不同厂家的transceiver构架不一样的,典型的有cc2500、24l01、a1705等等,他们是互不兼容的。鲁主可以好好啃啃这些芯片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遥控器与接收机配对时,接收机进入对频状态后会自动扫描载频,从中找到遥控器的频率并解析出遥控器的ID,自动保存到接收机里面,以后通电后,主动找这个地址吗的信号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和接受都是采用transceiver加单片机方案,不同厂家的transceiver构架不一样的,典型的有cc2500、24 ...

如果是CC2500这样的芯片,是支持CCA的。而且还有256个信道可选,而且CC2500还有8bit的地址。但是遥控器的唯一性确定,单靠这个是不够的。

网友:
我只知道这个不影响怀孕。。。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CC2500这样的芯片,是支持CCA的。而且还有256个信道可选,而且CC2500还有8bit的地址。但是遥控器的 ...

遥控和接受通信是有应用层协议的:在对频时遥控把自己的id号融到数据里面发给接受机,以后接收机就通过判断只接受这个id发来的数据了。当然通信双方肯定是处于同一频率的,为了抗干扰收发是要按照同一规律跳频的

楼主:
如果在接收机上做一个接口,在遥控器上插一下就配对,这个技术能实现么?
如果不在乎钱,可以在遥控器上装条码枪,接收机上打条码或者二维码。

网友:
新手似懂非懂,帮顶

网友(2014-03-03):
看来需要普及无线电基础知识。

网友:
这方面确实不太懂,学习

网友: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