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遥控的问题,FUTABA 和 JR 的大神都进

楼主(2014-01-01):
大神新年快乐!!!!!!!!!!!

FUTABA 用 AFR 可以调整循环螺距 的度数(如图一) Pitch swash AFR
图1:

想问一下 。。。JR的遥控里面 调整循环螺距的是哪个选项啊???为啥在JR XG8控里找不到
调整十字盘 AFR的这个选项。。。。。

求救~~~~~~~~~~~~~~~~~

网友A:
这个就是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调的。

这个不是指舵机的行程调节么,是十字盘的行程调节??

用这个调循环螺距OK?

原来是它啊。。。。。我靠啊。。。。。

谢谢大神啊~~~~~

网友A:
这个是调行程的。循环螺距调整,貌似要看你用的什么三轴。
   比如3GX调循环螺距是在十字盘混控里面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调行程的。循环螺距调整,貌似要看你用的什么三轴。
   比如3GX调循环螺距是在十字盘混控里面调整。 ...

3GX 的说明书上说 不能打开 swash mix 。。。。。。

只可以调整十字盘混控比率,JR的十字盘混控比率是在哪啊~

怎么调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调行程的。循环螺距调整,貌似要看你用的什么三轴。
   比如3GX调循环螺距是在十字盘混控里面调整。 ...

大侠 可以告知一下 怎么==》 十字盘混控里面调整 吗 跪谢了

网友:
鉴定楼主是小日本来着  用日文的。

网友B:
jr是swash mix
我没有灌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jr是swash mix
我没有灌水!,

3GX 不让开 SWASH MIX 怎么搞?

无副翼的飞机不是 十字盘混控都不用开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3GX 不让开 SWASH MIX 怎么搞?

h1是没swashmix的,用dual rate

网友B:
循环一般在gyro设置,其实管他多少度,飞起来翻滚率合适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循环一般在gyro设置,其实管他多少度,飞起来翻滚率合适即可

也就是 说 不用 在乎这个循环螺距  直接在3GX 设置翻滚速率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 说 不用 在乎这个循环螺距  直接在3GX 设置翻滚速率即可?

是得,可以配合控dr ex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得,可以配合控dr exp

谢谢大神
DR
EXP
这两个分别是控制飞机的怎么样的形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
DR
EXP

请问本站搜索引擎

网友:
引用 楼主:
3GX 不让开 SWASH MIX 怎么搞?

无副翼的飞机不是 十字盘混控都不用开吗????

3GX必须用控上的十字盘混控,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都要在控上调,其它很多三轴陀螺仪都不用混控,在陀螺仪上调

网友:
这个是舵机行程量吧?

网友:
搞这么复杂?全部设置在陀螺仪里面就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jr是swash mix
我没有灌水!,

正确!JR XG8 +3GX 就用SWASH MIX,副翼52%,升降52%,螺距60%。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俺到此一游,长见识了!!

网友A:
用3GX的时候,XG8十字盘模式要选择CCPM120°,这样才能在SWASH MIX里面调,副翼,升降,螺距,来达到你要的数值。
    3GX循环螺距好像是6还是8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确!JR XG8 +3GX 就用SWASH MIX,副翼52%,升降52%,螺距60%。

你是3GX + XG8 吗?????

调成这样飞的如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GX的时候,XG8十字盘模式要选择CCPM120°,这样才能在SWASH MIX里面调,副翼,升降,螺距,来达到你要的 ...

说明上说不用 SWASH MIX 如果不用可以 搞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上说不用 SWASH MIX 如果不用可以 搞不?

啥说明?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好好把3GX使用说明看下。

网友:
我怎么记得3G和后来的3GX。。舵机模式都要设成120度。。。

网友:
23楼说的对。需要调成CCPM120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