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直机高手

楼主(2014-01-01):
恒吉933
舵机
可用于无副翼吗?

网友A:
我听一位前辈说过新版的MD933可以用在无副翼上,

网友B:
最好不用933.这舵机扭力小了点,又慢,一致不好。我曾经用过,装的3GX,飞不出无副翼的效果。现用KST DS115MG,感觉不错。

网友C:
可以用的,飞简单航线起落啥的没问题。3d就不知道了,这个舵机力量小,不能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