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维奇电机的吗?说说效率

楼主(2014-01-01):
看X宝测试数据,真的有些动心了,不知道实际使用效率如何?

网友:
我测试过4016 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错

我要做一个全重3.2公斤左右的四轴,不知道该选4110S还是维奇的4010,看数据4010比4110S效率还高很多,拉力也差不多,重量却轻很多,不知道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做一个全重3.2公斤左右的四轴,不知道该选4110S还是维奇的4010,看数据4010比4110S效率还高很多,拉力 ...

http://bbs3.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1144&highlight=%D4%EC%B8%A3

看看我的实际测试吧。可能对你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3.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1144&highlight=%D4%EC%B8%A3

看看我的实际 ...

我是要用6S电搭配1555桨的 你测试的很科学 不过电压不同对我来说没用多大用处啊  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
对比了下数据,并没有什么亮点,价格倒是算亲民的,可以考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