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电调 嘟 嘟-嘟 嘟 求助

楼主(2014-01-01):
接上电一会儿就嘟嘟 嘟嘟 嘟嘟。。。。。。。
说明书  2/闪烁欠压检测
我用的是3S(电压没问题),但设置卡并没有3S选择,3S以下为自动适应

串数的两项怎样设置没有灯????

楼主:
另外B4一下花牌的说明书。。。。

网友A:
油门推到最大,通电,开始嘟嘟嘟的响之后,直接断电

网友:
6短/闪烁:启动失败 该控制器在操作过程中发生错误时,会在电机上发出声音,视觉上LED闪烁指示。故障2声和3声会在马达关毕后表现出来,但不会保存。当错误导致关机,即使断电重新复位后,5声和6声的故障不会被清除。要删除它只有在选择100%的油门下或油门摇杆是满功率情况下连接电池,当听到连续BBB……声后断开ESC电源。如果20个B声响完后还没断开,将会激活RC –设置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推到最大,通电,开始嘟嘟嘟的响之后,直接断电

试了几遍,还是不行,推油门,电机转一下就停,然后~~~嘟嘟 嘟嘟 嘟嘟 嘟嘟

网友:
新手飘过

网友:
从新设定 油门行程

网友:
1 用設定卡重設電池種類一次 可清除lipo節數的記憶
2 您是用2520電機嗎? 花牌無法推動 2520

网友B:
链接设置卡,查看电池节数是否被选择了?
一般选择了不合适的电池节数,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
是不是遥控的问题,我的电调嘟嘟;;嘟嘟;;就是电调没有收到遥控信号的失控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设置卡,查看电池节数是否被选择了?
一般选择了不合适的电池节数,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电池节数确实被选择了,不知道怎么消,现在选择的是4S和10S。。。

楼主:
又翻了一遍,重要都看明白了。。。。
重新设置电池类型(锂聚合物/锂铁)会取消电芯计数,ESC将重新设置 为自动电芯计数
问题终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