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求助,开MAG的情况下,会时不时突然自旋一个角度

楼主(2014-01-01):
MWC在自稳下没问题,开MAG后会时不时自旋一个角度,大概30-90度之间,这种现象是随机出现的。
原来一直飞得很好的,今天出去就这样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被干扰了,尤其是油门大的情况下。地面站可以看到的

网友:
  技术贴要顶
同问  mwc  开自稳 左翻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被干扰了,尤其是油门大的情况下。地面站可以看到的

你说的是四轴自身的干扰吗? 在地面站看不方便,我没数传,只有蓝牙模块,不知道怎么看。
或者连上电脑,拿在手上全油门看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四轴自身的干扰吗? 在地面站看不方便,我没数传,只有蓝牙模块,不知道怎么看。
或者连上电脑, ...

拿手上也可以...分线板之类的都会干扰m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