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建议富斯厂家增加富斯9的接收机的失控保护功能

楼主(2014-01-01):
模友现在玩FPV的很多了,富斯9不乏一款性价比很高的控,功能多,价格便宜,但很遗憾的是9通的这款控的接收机没有失控保护功能,这给玩FPV飞行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希望富斯厂家能出带失控保护功能的9通接收机!

网友A:
可以靠飞控的关控切换到自动回航模式来弥补。目前只了解apm飞控可以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靠飞控的关控切换到自动回航模式来弥补。目前只了解apm飞控可以实现。

AMP怎么实现 求教!

网友C:
这么便宜的接收机。。。加这个功能估计不会卖这个价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靠飞控的关控切换到自动回航模式来弥补。目前只了解apm飞控可以实现。

是啊,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怎么实现失控保护,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便宜的接收机。。。加这个功能估计不会卖这个价钱了

他的6通现在就带失控保护功能的,价钱也不贵,不知道为什么9通的不带?

网友B:
福斯6通带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福斯6通带失控保护????

淘宝上现在卖的6通接受带失控保护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MP怎么实现 求教!

apm连接电脑后,在飞行模式设置页面,遥控上为第五通道选择一个三段开关,拨动三段开关,你会看到在右边页面上模式在跳动。然后尝试关控,看看是否模式也会自动跳动,如果会跳动,把跳中那个选择为RTL,这样即可实现失控自动RTL,如果不能,则另外考虑。然后为三段开关选择三个模式,一般需要四个模式,STABILIZE自稳模式、ALTHOLD定高模式、LOITER定点模式和RTL返航模式。因设置六段开关不同的遥控都不一样,这里不再描述。

以上摘自"大灰狼十一"的帖子,本人因忙尚未尝试过。

原帖地址:http://bbs1.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9081&highlight=apm

网友(2014-05-29):
记号。备用

网友(2014-07-15):
引用 网友A:
apm连接电脑后,在飞行模式设置页面,遥控上为第五通道选择一个三段开关,拨动三段开关,你会看到在右边 ...

这个方法不大可行,我试过关控后不会跳模式。
我用的六通接收机和APM飞控,关控后地面站显示油门PWM输出为900,低于APM失控保护PWM(975),地面站先显示Circle,十多秒后显示RTL。如果我是正常飞行过程中关控的话,应该会直接切到RTL。
可以参考这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9827&highlight=%B8%BB%CB%B9

网友:
固定翼专用失控保护 60元包邮   FS9绝配

网友:
忘了 联系电话18993764711

网友:
我只能代表我的个人看法 ((富斯)) 我副你了 你是我大哥 大哥哥 失控王 各种时空

大家听没听说过 一款抢控 富斯的GT3 我无话可说了.........40-50米 必须时空

富斯 我求求你了 别出产品了 我错了 我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