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PM 的电流计怎么设置

楼主(2014-01-01):
请问APM 的电流计怎么设置

网友:
请问apm的学习资料有吗  来一份先

网友A(2014-03-14):
APM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首先是没有技术支持,你买的时候卖家就说不提供服务。某大厂家一般都是买的时候热情,卖给你了就彻底不管了。
调试就是问题,固定翼调试一定要大场地、广空域,还要随时做好炸鸡飞丢的准备。
我第一架飞机就飞走了,还好找到了:)
调飞机要全装备重量调试,不然pid参数还是需要调整。
APM其实对机型还是有要求的,并不是什么急都行。
一般来讲,传统布局的固定翼最好最稳定。
飞翼相对不好调试。。。。

网友(2014-06-14):
引用 网友A:
APM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首先是没有技术支持,你买的时候卖家就说不提供服务。某大厂家一般都是买的时候热情 ...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好,两次了默认参数平稳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