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小弟看看 这声音有点诡异

楼主(2014-01-01):
808录制
视屏中那个声音始终找不到声原
用自制铝管Y3也是这声音,用F450也是这声音,会不会是808里面在震?还有808能不能只录像不录音?

网友:
共振了!·平衡不行

网友:
几个机架都有这种声音恐怕就不是共振了吧

网友A:
你人听得到声音吗,那个声音我的AS15挂防水壳也会这么响,是震动导致机器麦克风撞击导致的

网友B:
你这是喜之郎大果冻啊!

网友C:
振动大到大得了,, 不是果凍,, 像潮水了....... 请问LZ有做过任何減震措施吗?

便宜奌的MINI DV,, 就算攝像行,, 收音一般都不行的,, 不过不打緊,, 通常都會用配乐代替原音的....

网友D:
兄弟你的这个震动,每次起飞前做好安检工作,否则那天有电机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人听得到声音吗,那个声音我的AS15挂防水壳也会这么响,是震动导致机器麦克风撞击导致的

下午拿在手上拍 晃几下也是这声音 而且拆开看了 是麦克导致的 好像是里面有东西脱落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喜之郎大果冻啊!

这是傻机 偶尔拿出来飞飞 无所谓的 XXD22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动大到大得了,, 不是果凍,, 像潮水了....... 请问LZ有做过任何減震措施吗?

便宜奌的MINI DV,, 就算攝 ...

XXD2212 加那个塑料机架肯定震得 我这是硬挂的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的这个震动,每次起飞前做好安检工作,否则那天有电机掉下来了,

多谢大侠提醒 这机无聊时才有飞 XXD电机就是这么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