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遥控器可以配多个接收机吗?

楼主(2014-01-01):
一个遥控器可以配多个接收机吗?也就是控多个飞机

网友:
你的控支持几个模型就可以控几个,固定翼或直机。

网友:
现在生产的都支持。

网友:
答案是肯定的!

网友A:
可以,分别对好频就可以了
有一次我飞完450把飞机放在身后忘了拔电池,700放前面打算起飞的时候后面的人喊停停停,你后面有飞机飞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别对好频就可以了
有一次我飞完450把飞机放在身后忘了拔电池,700放前面打算起飞的时候后面的人喊停 ...

故事不好笑    忍不住想笑。。。帖主勿怪

网友:
反正我的控 能设50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别对好频就可以了
有一次我飞完450把飞机放在身后忘了拔电池,700放前面打算起飞的时候后面的人喊停 ...

我也试过啊,怕怕。

网友:
建议LZ把发射机(控)的说明书多看几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试过啊,怕怕。

感觉应该不会啊,你在换飞机飞的时候,控上要先改成你要飞的另一架飞机,即便是原来这架没断电,也应该不能再控制了啊。除非你控上也忘记改换模型了。

网友:
新手多多潜水,

网友:
都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觉应该不会啊,你在换飞机飞的时候,控上要先改成你要飞的另一架飞机,即便是原来这架没断电,也应该不 ...

改的了,频道相同。只是每台机的设置不同。记得要断电哦。要不然就出事了。

网友:
肯定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的了,频道相同。只是每台机的设置不同。记得要断电哦。要不然就出事了。

不会吧,至少在我的控上只能控制对应的飞机,换了别的飞机是不能控制不同的飞机的。对于这样没有断电的飞机处于没有信号的状态,这个我都试过。这在调机中经常碰到,换了架飞机,结果选项忘记换了,电调给出的是没有信号的提示音,根本没有反应的。

网友:
当然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至少在我的控上只能控制对应的飞机,换了别的飞机是不能控制不同的飞机的。对于这样没有断电的飞 ...

和接收机的型号有关,相同的接收机是有信号的,制式不同的一定没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