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4SG的设置

楼主(2014-01-01):
请问futaba 14sg设置  我是六轴 用的V2飞控 油门和转向分别设置的1234通道  请问5678设置什么? 我现在需要智能方向控制,云台俯仰,和GPS姿态失控保护。因是六轴是不是5和6通道都不能设置?  接收机是D-BUS的 插一根线那种

网友:
话说通道不是可以自定义嘛   请根据使用习惯随意

网友(2014-01-31):
futaba的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