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JR DSX9II如何设置失控保护部分?

楼主(2014-01-01):
RT JRDSX9背光版 似乎失控在对频就自动设置好 怎么办啊?

网友A:
1. 在接收機BIND插上金鑰
2. 開啟接收機電源,LED燈號閃爍
3. 拔掉金鑰,燈號依然閃爍
4. 將搖桿移動到你想要的失控保護點,按著遙控器背後的BIND鈕、開啟電源。
(注意此時三段開關要選擇到失控自反位置)
5. 等待接收機燈號恆亮
6. 失控保護設置完成
7. 先關閉接收機電源、後關閉遙控器電源
上飛控軟件檢查設置是否正確(會不會跳到失空自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