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配置一台四轴

楼主(2014-01-01):
求配置一台四轴不要遥控不要接收,不要航拍,价格是1000以下的,

网友A:
XXD22212  XXD30A   仿DOJ450机架  KK飞控 500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XXD22212  XXD30A   仿DOJ450机架  KK飞控 500不到

可以仔细点吗?大哥,明天我就想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仔细点吗?大哥,明天我就想进了,

之前的是开玩笑的,这种配置太屌丝了,东西也不行。

1000的话飞控用399的NAZA  电机可以用4006,我现在还有架6轴用的F4006性价比高,效率高,60多一个,电调用蜘蛛30A。机架F450可以,耐摔,便宜。

网友B:
XXD2212×4,最低价38左右,30A电调×4,最低价也在38左右,KK5.5,最低价60左右,仿DJI450机架,有20-30的,3S2200电池有60左右的,桨有4块左右一对的……500以内就可以搞起,但是……你会后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XXD2212×4,最低价38左右,30A电调×4,最低价也在38左右,KK5.5,最低价60左右,仿DJI450机架,有20-30的 ...

这么后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的是开玩笑的,这种配置太屌丝了,东西也不行。

在谋宝是你有连接吗?想要现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谋宝是你有连接吗?想要现成的

你去买600元的四轴到手飞套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去买600元的四轴到手飞套装吧……

还有600的套装.........太屌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XXD2212×4,最低价38左右,30A电调×4,最低价也在38左右,KK5.5,最低价60左右,仿DJI450机架,有20-30的 ...

危险性变大,或者说不会稳吗?

楼主:
是啊``你也是吗?留QQ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