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精灵的智能电池用原装充电器能放电么?

楼主(2014-01-01):
如题,要是充满了电临时有事没办法飞怎么放电保存呢?还请各位赐教

网友:
估计不能

网友A:
这个,真不能,我教你一个方法,买个BB响,设置到3.8V报警,然后把电池装到电池仓里,不要盖盖,因为有BB响,你也不可能盖上,然后通电,解锁,让精灵自己在那里待机转吧...当电压到3.8V的时候BB响就报警,我用这办法放过两次电,不过我都是看着他放电的,推油门,不起飞的那个程度,大概十分钟就放到3.9V

网友:
如果是一个星期之内不飞,完全可以不放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不能,我教你一个方法,买个BB响,设置到3.8V报警,然后把电池装到电池仓里,不要盖盖,因为有BB响 ...

呵呵,精灵可以,精灵2是一体化电池,没地方插BB响,上周两个电池没飞完,开机,图传、Gopro、图传工作,放了将近4个小时。

楼主:
如果不能的话,这也是个需要改进的地方啊,或者给这个只能电池加一个转接头,能连接传统充电器充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精灵可以,精灵2是一体化电池,没地方插BB响,上周两个电池没飞完,开机,图传、Gopro、图传工作, ...

好吧,少看了两个字---智能...呵呵,那我没办法了...

网友:
精灵2电池放电是个头疼的事情,还问了dji技术 电池充电和放电的问题他们不管

网友:
目前智能电池还不能实现放电功能

网友:
智能电池,现在什么都喜欢赶时髦,智能,我笑了

网友:
出去飞啊,一飞就没电了,剩一格或者看osd剩余电量就可以了呗~

网友:
哎呀,不就是20分钟的事,出去飞就是了

网友:
精灵2的说明书里明确要求使用20次左右要完全放电一次,不过这个电池放电确实很麻烦。

网友(2015-02-02):
引用 网友B:
呵呵,精灵可以,精灵2是一体化电池,没地方插BB响,上周两个电池没飞完,开机,图传、Gopro、图传工作, ...

在客厅悬停或者刷锅10分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