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8感度值,用的FUTABA控

楼主(2014-01-01):
请教使用FUTABA控感度值该调到多少?50金鱼尾也非常厉害,以前一直用的JR控,换控后没方向了。谢谢

网友:
以软件中显示为准。

网友:
调到n开头的感度大概7对应电脑55-60

网友A:
K8收到啦速度很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收到啦速度很快吗

我认识你吗?我没收K8啊

网友B:
感度默认是用软件控制的,调成陀螺--》辅助才是用控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默认是用软件控制的,调成陀螺--》辅助才是用控控制

我意思是比如JR的控,感度一般设定在70-75,那FUTABA的控一般是多少?